[硬件] 誰說電子產品不能濕水的?

楼主(2023-05-30):
誰說電子產品不能濕水的?洗刷刷,洗刷刷,洗乾淨讓電腦更清爽一下!(不建議隨便學我用“水洗大法”,萬一洗壞了本人絕不負任何責任哦!)
圖片是PS過的,電腦顯示是正常,不知道為什麼上傳到這裡有些圖片就反了)

顯示

网友:
水洗弄得干净的话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指的是防潮吧。

网友A:
多层板需要干燥箱烘干吧。

网友:
放心洗,洗后吹干就行

网友:
只要洗滌劑能夠冲洗乾净,然後烘乾徹底就可以了

网友:
然后呢?你倒是插上开机试一下,好让大伙放心啊,,,,,,,,,,,,,,

网友:
今天太阳贼大,晒晒太阳,上机测试得等明天吧。

网友:
洗版本来就问题不大,出问题的是没晾干就上机的,但是这个论坛也有那种一听板子要水洗就上头的新手,绝望

网友:
不能湿水是指不能在通电情况下潮湿吧!例如以前手机掉水里,大家都知道要第一时间捞出卸电池,就是尽可能不导致短路烧毁主板、元件。

网友:
电子产品不怕水洗,晾干后没问题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内存条是可以水洗的,只是洗 水要干燥才能用

网友B:
闲鱼上卖的女生自用9成新主板和显卡大都是水洗过的,洗完放烘箱里干燥几个小时就行了,完全没问题,不过实际使用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主板,显卡经常被我水洗的。充分晒干不可能有问题。
水可以导电,湿水情况下上电肯定短路烧毁啦。
还有人说水洗会腐蚀,湿水两三天就能腐蚀,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也是醉了。

网友:
我都是电饭锅锅盖留两指宽的缝(其实就是把电饭锅拎手立起来让锅盖不能完全弹起来),然后开保温档烘一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需要干燥箱烘干吧。

短时间液体水不用一定进干燥箱,但是要充分干燥就是了。    短时间水洗侵入不是很大,后续是使用不是焊接的,也不必担心湿度不一致爆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卖的女生自用9成新主板和显卡大都是水洗过的,洗完放烘箱里干燥几个小时就行了,完全没问题,不过实 ...

就看干燥过程了,好多是捞出来堆着自然干燥,完事点一把亮就成。  这样有风险,过孔确实有腐蚀的。

如果像你说的放烘干箱,那就未必了,还是比自然干要快的多。

网友:
我以前台风地下室进水,把电瓶车泡了,保护板进水后电压采集异常,清洗之后现在用了几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