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好再做————电扇摇头辐度调节

楼主(2023-05-30):
天气热了,改电扇的时机到了,看坛友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方案很多,也想动手修旧利废,但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只有一个:摇头!

无论是改还是市面上的成品,所有的电扇摇头角度都是固定的,要么不摇,要摇就是那么大的角度,事实上三两人聚会,或者一个人横睡需要从头吹到脚,都不需要那么大的摇头辐度,天气热时,风扇摇走那一会儿还是会热。

记得八十年代看堂哥修电扇,底座上的摇头旋钮是连着一根钢丝的,像自行车的刹车线,连到电扇机头上,好像是旋钮拧的越紧,摆头辐度越大,那时年龄小,看不大明白。

后来的电扇就是要么不摇,要摇就是那么大辐度,这令人很不爽。

现在数字控制技术很成熟了,能不能用步进电机控制摇头呢?摇头辐度可调?

有个初步的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用步进电机过于麻烦,成本也较高。

方案如下:

一、这种同步电机转向是随机的,不能人为控制转向,把电机部分换成普通小电机,利用同步电机的减速部分,实现可人为控制转向的减速功能;

二、在电机轴上装一个拉杆轮,与原摇头拉杆一起实现摇头功能;

三、在拉杆轮上装一磁铁;

四、拉杆转到最近点,找到磁铁对应位置A;

五、拉杆转到最远点,找到磁铁对应位置B;

六、根据A、B两点找到两个中点位置C1、C2;

七、在两个中点位置装上两个霍尔。

运行原理:根据电机转速,测得拉杆轮旋转一周所用时间h,转速恒定,单片机在收到两个霍尔中任何一个信号时开始计时,达到设置时间即控制电机换向,时间设置极限值不大于h/2,用旋钮调节就可以了,电扇遥控器只管开启/关闭摇头,所以对遥控器也无需改造,这样在需要使用电扇时,把电扇搬过来并顺手拧旋钮调节好需要的摇头角度,然后就交给遥控器吧。

网友A:
很少吹电扇了,空调它不香么

网友B:
可以自己编程序,想怎么摇就怎么摇:
https://www.cnblogs.com/ikaros-521/p/15323436.html

网友C:
确实记得小时候有那种可以调角度的摇头扇,反而现在很少看到有了

网友D:
你只是没买对风扇,并不是你说的所有风扇都是瞎摇头的。

网友:
我另一个风扇,转的角度更大一些,不过做工差一点:

网友E:
机械调摇头幅度的像个锯条。这种真是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没买对风扇,并不是你说的所有风扇都是瞎摇头的。

你家买的是啥风扇啊,推荐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吹电扇了,空调它不香么

各有使用场景,至于家里,个人更喜欢空调+电扇,空调温度稍高一两度,电扇用自然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这里只讨论电扇摇头辐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编程序,想怎么摇就怎么摇:
https://www.cnblogs.com/ikaros-521/p/15323436.html ...

这是我的短板,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记得小时候有那种可以调角度的摇头扇,反而现在很少看到有了 ...

小时候没看明白原理,现在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没买对风扇,并不是你说的所有风扇都是瞎摇头的。

个人不喜欢APP控制,只想用遥控器。

APP能控制摇头辐度,原理也应该能在遥控器或者直接旋钮实现,最终还是机械部分来执行的,可否拆开看一下机械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不喜欢APP控制,只想用遥控器。

APP能控制摇头辐度,原理也应该能在遥控器或者直接旋钮实现,最终还 ...

原来是这样啊,自己给自己画圈。

那你可以叫小爱同学,风扇摇头。

遥控器,除了盒子是斐讯的不支持语音,其他场景,遥控器基本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调摇头幅度的像个锯条。这种真是很少见了。

很多年没见过了,都是简单粗暴的模式,要么摇要么不摇,数字时代了,实现不难,只是不了解成熟的方案,像楼上用APP控制的,说明机械部分是有成熟的方案,只是看用什么方式来控制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多年没见过了,都是简单粗暴的模式,要么摇要么不摇,数字时代了,实现不难,只是不了解成熟的方案,像 ...

网上没搜到相关配件,自己DIY劳心劳力还不一定好用,家里的电扇都是遥控的,很方便,睡的迷迷糊糊的,抓起遥控器一按就开或者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自己给自己画圈。

那你可以叫小爱同学,风扇摇头。

家里用的都是遥控器的,你说睡的迷迷糊糊的想开电扇,还要喊“小爱同学,开电扇”,哈哈,还是随手抓起遥控器一按,接着迷迷糊糊的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记得小时候有那种可以调角度的摇头扇,反而现在很少看到有了 ...

看来朋友的年龄也不小了

只记得底座上有一个摇头旋钮,旋钮上是一根钢丝,跟现在自行车刹车线一样的,钢丝拉住机头上一个圆盘,不记得了……

现在可以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量来实现摇头角度,楼上那位朋友APP控制的应该就是。

网友:
中高端智能控制的可以,低端的就不行了。

网友:
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还没有见过能变角度范围的

因为在用的都是机械摇头,一个“档位”,先天固定,不可能变

看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
机械摇头的简单粗暴很多都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