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18650是不是自带保护板?

楼主(2023-05-30):
被热缩膜包的紧紧的,看不出来

网友:
有可能,测试一下:快速短路看输出是否断开

网友:
非动力电池保护板非常小,没有保护板也不需要这么长镍带连接到中间再接线,应该是有保护板的!

网友:
确实应该是有,要不镍带都不用接到中间,直接线接到两极了

网友:
应该带的,电池线头两端鼓起的痕迹明显不一样,高的那头明显还有小方块的痕迹

网友:
正面看不出所以然,从侧面高度能看出有没保护板。

网友:
和以前手机电池保护板一个样很窄一点点

网友:
有,不然不会多此一举

网友:
我拆过一个像这样的,是没有保护板的

网友:
常理推断,应该是带的

网友:
打开看看再缩上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应该是热缩管内,一般没有的直接在两极上引线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有

网友:
这里明显是保护板,不信拆开看,里面是这种的一个

网友:
现在带线的都是带保护板

网友:
肯定是保护板

网友:
拆开看看,发拆机贴

网友:
拆掉热缩膜看,当然没有新膜就用针挑开一段看

网友:
这还用得着问吗?我有个馊主意,不妨试一下,直接短路两根线,如果电线没有冒烟并烧起来,就是有保护板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带保护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