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灯芯并联

楼主(2023-05-30):
买的led灯外壳好看。灯芯功率太小了,扔掉又有点浪费。索性两个并联在一起。能用多久是多久吧

楼主:
灯款式简洁大气,越看越好看

网友A:
改一下驱动电源的采样电阻,调低功率,可以用很久

网友:
没毛病 坏一个还能继续用挺好的

网友B:
之前也试过并联,用不同色温的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试过并联,用不同色温的灯板

我把三色灯板的黄色灯珠和白色灯珠并联了,现在开灯就是暖色。只不过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驱动电源的采样电阻,调低功率,可以用很久

调低功率亮度也会降低,还不如满功率点亮。有光衰了就换灯芯

网友:
两个灯条放的还挺整齐,仿佛出厂就是那样

网友:
亮多了,1十1二2。

网友:
楼主完复原了厂家生产时的套料方式,再加两个就是一块整板了

网友:
两个灯板放的位置挺好与厂产品一样

网友:
现在这种灯的替芯很便宜,贵在灯壳。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这两个灯板这样布置非常和谐,看上去很舒服

网友:
90度布局不太对称,180度最好。2013年之前有不少好的热电分离,硬壳封装仿流明灯珠灯板耐磕碰,2018年之后都缩水成导热导电共用焊盘,灯珠只有塑胶层果冻封装,磕碰后金线容易断裂失效。

网友:
两个灯条匹配的真好,就像原厂的一样。

网友:
这是9.9包邮的40cm鸟巢灯?

网友:
亮度增加一倍。

网友:
做得不错,加强散热,应该可以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现在一定要保留外观还不错的灯壳,自己买品牌的替换灯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