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刷机失败求助,请各路大神出手相救

楼主(2023-05-30):
请各路大神出手相救,中兴B860AV1.1 TTl刷机一切顺利,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开机后就弹出以下界面,无法退出

插上网线就弹出运维界面,更死翘翘
已经试验了4个版本均出现以下界面
请大神施以援手,是否有破解办法,或者删除哪个APK
现在自己思路是删除运维系统apk,但是尝试许久,并未找到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提供思路,非常谢谢

网友:
ZeroCfgUI.APK,但是删除了会黑屏,要提前装好别的桌面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散热器拿掉 看看是什么芯片的处理器 好对应刷机包

网友:
刷机包的问题,找包继续刷

网友:
我有一个,线刷用不了多久就掉固件。

楼主:
亲们已经解决,看我新帖子,谢谢jswxll大神中兴B860AV1.1成功TTl刷机,完美解决卡网络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们已经解决,看我新帖子,谢谢jswxll大神中兴B860AV1.1成功TTl刷机,完美解决卡网络BUG ...

你好,我手里也有一个,一直没刷机成功。能发一下刷机的包的链接吗?
我看有的链接里刷机包,刷了后都变砖了。
另外有刷机教程参考一下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手里也有一个,一直没刷机成功。能发一下刷机的包的链接吗?
我看有的链接里刷机包,刷了后都变 ...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71-中兴B8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W50HFZ3S_jL8DIRzypx3g?pwd=rb9t
提取码:rb9t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71-中兴B8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W50HFZ3S_jL8DIRzypx3g?pwd=rb9t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