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推荐:手机 电脑 互传软件

楼主(2023-05-30):
常用传送规模:1~20个文件,单个文件5k~30m

目前用两种方式:
微信,电脑版规模大,启动过程较慢。

WiFi数据线(APP) :
手机点开,APP显示一个地址ftp://192.168.1.***:8000
电脑上打开资源管理器,地址栏输入ftp://192.168.1.***:8000/sdcard,建立连接成功。资源管理器上,文件拖动复制、删除操作。
缺点是,每次地址不太一样,需要修改地址、复制、粘贴。在冗杂的手机目录中找到自己的文件夹。

有没有简便的工具?启动快,固定地址,固定目录。最好是配置好后,下次上来就直接用。

网友:
推荐es浏览器,手机平板都可以装,可以用网上邻居和ftp两种模式访问数据。我用软路由弄个了共享,数据在手机、电脑、平板上随便传

网友:
可以试试LocalSend 异次元推荐的
https://www.iplaysoft.com/localsend.html

网友A:
地址不一样这个问题,在于你手机的ip地址在变,和app无关,解决办法是在路由器里把手机设置为固定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一样这个问题,在于你手机的ip地址在变,和app无关,解决办法是在路由器里把手机设置为固定地址。 ...

哈哈,正解,把MAC和IP绑定就行了。

网友:
airdroid可以试试

网友:
安装一个蓝牙或者 TO DESK

网友:
这个,有的手机自带,

网友B:
我的华为手机用文件管理直接访问电脑共享文件夹,同一个路由器就行

网友:
1.HFS
2.飞鸽传书配合FeiQ/内网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为手机用文件管理直接访问电脑共享文件夹,同一个路由器就行

小米也有类似功能

网友:
直接用优盘吧,方便快捷。

网友:
我是用一个小NAS做中转站,实际上就是一个插路由器的U盘。我的思路是,文件传输模式无非就是那么几种:WEB、FTP、Samba、私有协议。最方便的肯定是samba共享目录,符合平时的习惯。手机是动态IP,电脑是静态IP,那么手机访问电脑共享目录是最合理的。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电脑处于安全理由不想开放共享怎么办,那就用NAS做中转站,手机上装一个支持局域网网盘的文件管理器就搞定了。

网友:
之前用小米文件管理自带的FTP,现在……
不就是插一下数据线的事嘛
传完不取下来,还能白嫖公司一点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