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燃气热水器的风压开关KFY-5并科普

楼主(2023-05-30):
风压开关,一般用于需要强制排风的场合(如强排热水器、燃气壁挂炉等),用于监测风机是否已经工作的器件。负压口L-(吸气口)接风机进气端(燃气热水器使用时,另一端空置),当风机已经工作,会在进气端产生负压,在皮膜作用下,使微动开关常开触点接通,通过电路识别,打开燃气进气电磁阀,可以点燃燃气热水器,如果电路没有得到常开触点接通信号,则燃气进气阀关闭,燃气热水器不能被点燃。这个KFY-5风压开关是强排燃气热水器里面的器件。

由于我的已经拆开,先借两张网络图片。

正面照。

背面照,蓝帽头是新品保护头,我的这个没有噢。

拆机的正面。有CE认证。

L-。负压端(吸气口)。接风机进气端。

常开触点示意图。

型号和开关触点参数。

生产日期、触点动作压力和最大压力。

调整螺丝。

背面。H+,正压端(进气口)。

拆开。全部是塑料烫压扣,只能暴力拆解。

继续拆开。左侧是皮膜,中间是微动开关。

这是微动开关的构造。

微动开关正常情况下的状态。

触点处于常开状态。

皮膜。

皮膜与微动开关的组合状态。

如果皮膜中间柱体在气压作用下向下压,则触点处于接通状态。

正常的接触电阻。

这是不正常的接触电阻(触点脏污,导致接触电阻变大,电路不能识别)

两个调整螺丝与之对应的关系。
根据拆开的内部可以看出,这个东西如果出现故障,基本就是这么两种情况:一是皮膜损坏漏气,不能通过气压推动微动开关接通;二是开关触点脏污,接触电阻变大(这种故障比较多,这只就是这种故障),至于风压开关与风机的连接管出现管堵或漏气等问题,不在本器件损坏讨论之列。
谢谢围观!

网友:
楼主拆解详细,介绍深入浅出!
非常棒!!!

网友A:
突然想起我那个万和的热水器,风机单独一直通电就能点火,要是由热水器主板控制的话就不能点火,报警代码E1,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热水器上用的?

网友:
微动开关的结构像放大的鼠标微动,也就多了个弹簧。
坏了多半是接触不好,皮膜轻微破损应该都不影响动作

网友:
楼主拆解详细,

网友:
谢楼主拆解科普头一次见这种风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我那个万和的热水器,风机单独一直通电就能点火,要是由热水器主板控制的话就不能点火,报警代码E1 ...

你这个肯定不是风压开关的问题,你这个是主板无法启动风机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拆过,看来开关触点脏污了可以打磨一下修理,然后装回去的时候烫压扣那个地方估计要用胶粘了,管堵与漏气就不好弄了。

网友:
好像有个弹簧,通过压力将弹簧压开,如果LZ能够更加详细点的科普一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开关通过的电流很小,触点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的多,对触点不要刮或砂,用布沾点油檫亮就行。

网友:
时间久了,膜比较容易老化开裂。

网友:
楼主辛苦,如此详尽介绍我们都懂了

网友:
器材老化,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触点涂点凡士林估计会耐用点

网友:
不错,感觉又有新的进步

网友:
家里原来修理工给换过一个,还真不识庐山真面目

网友:
见过类似的风压继电器

网友:
清理一下微动开关触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