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嘉立创下单提示拆单?

楼主(2023-05-30):
如图,嘉立创下单是提示“订单文件与其他订单一样,存在拆单嫌疑”,不能免费薅羊毛了

Gerber文件是论坛下载的,没有改动

网友:
打板的人多了

网友A:
打板的时候 稍微改动一下,比如丝印   板编,或者过孔位置,重新生成一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过了晚上12点再重新提交,好像是别人今天打过同样的文件了,你再打就会这样,所以你得比别人早

网友C:
以前24小时之内同一文件不能提交两次,过24小时再试或者直接改一下原文件再生成一次gerber文件应该就行了~

网友:
肯定有一样的了

网友:
又学到了,同一文件,隔天下单就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了晚上12点再重新提交,好像是别人今天打过同样的文件了,你再打就会这样,所以你得比别人早 ...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24小时之内同一文件不能提交两次,过24小时再试或者直接改一下原文件再生成一次gerber文件应该就行了~ ...

感谢Q大大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板的时候 稍微改动一下,比如丝印   板编,或者过孔位置,重新生成一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

我太菜了,不会用EDA打开gerber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高人指点,已经成功下单了

网友:
同一个文件太多了吧…

网友(2025-03-04):
我写了个工具可以绕过这个拆单检测,感兴趣可以看下。https://jlcgo.zhangmonday.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