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9v电池给万用表用,补充静态电流测试和打板文件

楼主(2023-05-30):
这回不改表,改两块电池,换着用,方便哪有需要往哪搬,其实万用表正常用电池还是比较省的,就怕没有休眠的表忘记关机~
论坛里改电池的方案很多,我选择mc34063升压加4056充电(因为这两样芯片我都有,其他的要买)
抄个电路图

画板

3D预览图

等待打板,到货,焊接,PD识别电阻没焊(因为我手里没有pd充电器)

拆电池,撬开边

拆开

拉出电芯

开孔

安装(电池尺寸刚刚好,自带保护板)

原件正面四角用插针做了腿,可以支撑起来,背面有电池阻隔所以不怕短路

装回封上,惨不忍睹

看尾巴还可以

充电白灯

充满绿灯

用手机发帖打板文件我就不发了,而且论坛里也有,免的谁又误点~
你们体验过自己点自己发的附件吗~

好了,麻麻再也不担心我的万用表没电了~

THE END

楼主:
大家一直关注静态电流,今天补充一下(表很渣,看个大概吧)~
4.2V时 8uA

4.1V时 4uA

3.9V时 0.7uA

3.7V时 不到0.1uA应该测不准了

万用表开机电流 14mA(电源电压4.2V,电压降低后会进一步增大电流,600mA电池连续开机24小时应该没问题)效率确实低

立创文件也传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yCrbcQzHEeOfPDcnRH1Dw
提取码:SMZJ

着急出去图片没标注全,这样吧,按照原理图焊吧。4056充电电流要调整.
忘记说了这个图纸是8139坛友的

网友A:
不错,几个月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几个月充一次

不知道呢,一个月充一次也能接受

网友B:
纹波大不大?

网友C:
我用2S的锂电池直接用的。反正能用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D:
把电路板直接换成另一块电池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2S的锂电池直接用的。反正能用不知道准不准

我也是和你一个方案。
感觉用电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纹波大不大?

没有示波器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S的锂电池直接用的。反正能用不知道准不准

准的,一般表都可以,除了一些低电量提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路板直接换成另一块电池多好。

充电麻烦,这种傻瓜式的

网友E:
静态功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态功耗怎么样

坛里以前有人测过这个图,我没测,无负载时三极管关断,挺低的

网友F:
测测关机待机电流看看是多少。

网友G:
静态功耗怎么样?我现在是二块手机电池串联在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2S的锂电池直接用的。反正能用不知道准不准

我也是2S锂电,一般不出现低电量提示的情况下,和9V电池测的没什么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测关机待机电流看看是多少。

封里了,哪天再焊一块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态功耗怎么样?我现在是二块手机电池串联在代。

嗯,我也有表改两串的

网友:
我改过给自动关机的万用表用,不到一个月没电了,还是干电池耐用,以我的使用频率两年一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