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知代换的对不对?电动牙刷进水导致一只场效应管引脚腐蚀断了

楼主(2023-05-30):
电动牙刷进水导致一只场效应管引脚腐蚀断了,网上查不到该管的型号,用3401代换牙刷能正常工作,不知代换的对不对。

网友:
这种小管子,只要参数差不多换上能用就行。

网友:
你把腐烂的刮出来。不需要买别的代替

网友A:
补脚是最好的,代换是在了解电路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脚是最好的,代换是在了解电路的情况下

贴片管太小了,操作有难度。

网友:
不知此处是何种电路,如果只是起到开关作用的话,只考虑RDson跟原来的差不多即可;如果是高速开关电路的话就得考虑输入、输出电容等可能影响开关损耗的参数了。

网友:
总之尽量换一样的管子,或者选参数最相近的肯定不会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