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位最便宜的NVME硬盘盒是哪个?

楼主(2023-05-30):
    移动硬盘盒不长时间挂机只是外出时备份视频或照片,偶尔会转移一下系统用用,有什么兼容性的说道没?3Q

    谢谢大家的说明,我在淘宝和PDD搜了一圈,好像下面的这个最便宜?单NVME协议36块多?这个怎么样能用吗?对速度没要求,只要稳定可用就行,我的是铠侠rc 500G和铠侠RC201T的,主板只有一个M.2插槽考虑用它把500G的复制系统,到1T,然后500G的放盒子里旅行备份照片用...

网友:
买了个奥某科的,用了一个月,识别不了,正在返修……朋友用的绿某,一直挺好用,就是贵……

网友:
ITGZ JMS583主控的版本,拼夕夕上有卷的话50块钱就能拿到

网友A:
我前年吧,买的583的要81,由于盒子不兼容,又买个螃蟹芯片双模的,只要60多,现在应该更便宜了。

网友:
买螃蟹芯片双协议,发热少,JMS583太热了!

网友B:
还有,建议买直插的,减少供电流失!

网友C:
单单这些要求还是sata吧   温度价格都比mvne划算  mvne上盒子速度也被限制在10Gb速度  低端mvne缓外也没多高 高不成低不就   20Gb的mvne盒子又贵的飞起

网友:
50块左右,便宜的配的线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建议买直插的,减少供电流失!

3Q 搜了下 淘宝PDD有个36块多单NVME的可以用不?对速度不要求,只要求稳定使用,出门临时备份照片什么的不出麻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单这些要求还是sata吧   温度价格都比mvne划算  mvne上盒子速度也被限制在10Gb速度  低端mvne缓外也没多 ...

我的固态是NVME协议的,铠侠的RC 500 和RC20.SATA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吧,买的583的要81,由于盒子不兼容,又买个螃蟹芯片双模的,只要60多,现在应该更便宜了。 ...

3Q 螃蟹芯片是什么芯片?只要单NVME协议的,我的固态是铠侠RC500和RC20 ,淘宝PDD的36块多的但协议可用吗?我在上面截了图

网友:
螃蟹RTL9210B 双模,而且支持USB3.2,前提是主板支持USB3.2。大文件读写能跑满1G。可以刷写带休眠的固件,比较节能。但我一般用来跑RDT,所以我刷写固件的时候关闭了节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 搜了下 淘宝PDD有个36块多单NVME的可以用不?对速度不要求,只要求稳定使用,出门临时备份照片什么的 ...

支不支持看你手里硬盘的协议,有SATA和NVME的,买对就可以了。

RTL9210B是双模的,价格也不贵,比很多单模的还便宜,所以值得入手;某宝杂牌一点的双模55不到点。

品牌的一点都奔100去了。

主要要选好自己喜欢的造型,兼顾性能和散热,不要买大插头的,要带线的。

不知道你说拼多多30多的是什么芯片的,硬盘盒主控就那几家,最好的就是9210和583了,性能,发热其实都还可以。

网友:
不开卡直接买RTL9210b

网友D:
拼多多双模9210b,50元左右买的。已经是低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不支持看你手里硬盘的协议,有SATA和NVME的,买对就可以了。

RTL9210B是双模的,价格也不贵,比很多单 ...

3Q 看了一些家,卖这款36-37块的很多,描述中 单NVME协议的盒子有的家描述是9210,双协议的好像是9210B。只要能正常兼容NVME的RC20,外出使用不麻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多多双模9210b,50元左右买的。已经是低价了。

   我的是NVME的 铠侠RC20 应该买单NVME协议的就行了吧 这样才36块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比较而言,麦沃的盒子质量好,设计人性化,而且价格不贵。某科,ssk的还有一些没有牌子的工厂货我都用过,还是麦沃的靠谱做工非常好。

网友E:
买个大点闪存的手机,不比这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大点闪存的手机,不比这香吗,

     主要是为了迁移系统用,还有替换下来的盘做成移动硬盘外出旅行时拍了片备份防止SD卡损坏丢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