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全能、远泛兼顾,黑夜尽收眼底:FENIX LR40R V2.0手电

楼主(2023-05-30):
手电是我用的最多的户外工具,我的使用需求也很简单,该亮的时候一定要足够亮,不但需要有较远的照明距离,而且要有足够大的光线覆盖范围,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FENIX的LR系列产品正是这样,而且最近又推出了LR40R的全新2.0版本。

LR40R V2.0比上一代产品的光通量提高了25%、电池容量也提高了25%、照明距离提升超过16%,具备聚光、泛光、全开、闪烁4种照明模式,确实是黑夜照明利器。

而且LR40R V2.0采用了组合双电子开关,不但操作便利,还是一个高性能的54Wh双向快充移动电源,支持PD快充协议,不但能体验光照、还能使用电能,玩户外,需要的就是这光电合一的实用性。感兴趣的老铁,来跟我了解一下LR40R V2.0的各种特点吧!

硬派造型,高颜值携带方便
从包装上就能看出LR40R V2.0是一款重器,黑橙配色,彰显黑夜使用特色。全开盖设计硬质纸盒包装,将其外观特点、功能数据全部展现,这一看就是我想要的手电。

内部是切割成型的泡棉收纳仓,起到良好的防撞缓冲作用,标配物品除了手电还有手绳、说明书、充电线、质保卡等,电池为内置,半电存储放置,到手即能使用。

LR40R V2.0块头确实比较大,为了方便携带,FENIX还标配了一只高品质尼龙手电套,筒身部位为硬质圆捅预成型状态,保证收纳妥帖,灯头位置还用魔术贴尼龙带固定,避免晃动掉落,确实考虑周到。

平时就可以将LR40R V2.0挂在腰带上,方便随手拿取使用,用毕归位,还不占背包的空间,这么好的手电用起来才是王道,方便携带就体现了这一实用之处。

经实际测量,LR40R V2.0长度173mm、筒身直径53mm、灯头最大直径82mm,净重不到850克,平时携带使用还是比较轻松的。

LR40R V2.0外观表现强壮,灯头大筒身小,中间有阶梯性过渡,外观设计协调入眼。整体采用6061标号铝合金材质,确保了轻量化、快散热和高强度,表面军规三级硬质氧化处理细腻有雾面光泽,进一步提高耐腐蚀、耐磨损的性能,而且不易沾染指纹,白色镭雕激光印字清晰整齐,都显示了高品质加工装配工艺。

灯头采用不锈钢原色喷砂压环,完全覆盖灯头表面,厚度达到了5mm,强壮妥帖,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开关表面外侧同样采用白色压环作为点缀,遥相呼应。

筒身采用纵横交错的条纹防滑设计,刻槽边缘都做了钝化处理,手感舒适。个人感觉粗细控制比较好,手握持使用具有饱满的手感,重心大约位于灯颈位置,不会觉得灯头下坠,单手轻松掌握,便于灵活操作。

LR40R V2.0尾部为四足支撑设计,每一足都有一个长条形手绳孔,也可以穿过伞绳,方便DIY编制,增加携带使用时的保险性,手电本身也具备1米的抗跌落和全地形防碰撞能力。

远泛兼顾,突破黑夜享光明
LR40R V2.0为多灯珠手持照明装备,中间一颗为聚光,周围一圈为泛光,总体光通量达到15000lm,比前一代产品提高了25%,实现光性能的爆发。

中心聚光灯采用一颗流明纳斯的SFT70灯珠,较小的平面型LED,再加上导光光路采用一只较深的大口径光面铝合金反光杯,可以实现更好的聚光照明效果。

16颗泛光灯采用 Luminleds HL2X灯珠,带果冻的小灯珠配合小而浅的反光杯,能够使出射光线的视觉感受更加柔和舒适,非常适合大面积照明使用。

反光杯其实是一体铝合金多眼光面反光杯,聚光口径45mm,深度约50mm,多眼一体工艺体现了精细的制造水平。灯头表面采用一片镀增透膜的光学玻璃,可以提高光线出射率。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所以能够适合各种户外场景的照明需求。

正面看是满满黄色,这是灯珠光线的实际出射光路,就像一朵盛开的黄色向日葵,非常漂亮,这就是照亮黑夜的功能体现。

正白光6500K色温,恒流调光驱动电路,LR40R V2.0的各个档位都看不到频闪情况,也没有电路的啸叫,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觉得累,FENIX手电的性能值得肯定。

LR40R V2.0具备纯聚光、纯泛光、混合光三种独立的光照效果。从光斑来讲,如下动态图所展示,也各有特点:纯聚光的主光斑小而亮、中心光强大,副光斑也呈正圆形但亮度不高;纯泛光也有明显的主光斑,直径明显更大,亮度均匀,副光斑带来亮度均匀的大范围照明;混合光就是前两者光效的叠加,中心亮度更高,泛光也更亮一些,环境完全被照亮。

LR40R V2.0采用聚光模式的光柱非常清晰,中心光强接近20万坎德拉,主光柱在前段几乎不发散,末端的发散角度也就在5°以内,副光柱也清晰可见,开散角度大约为50°左右,在夜空中格外清晰。

纯泛光模式的光通量最大达到了12000lm,中心光强超过2.8万CD,也能清楚地看到大范围的发散光锥,可分辨角度大约在150°左右,也有很好的可视性。

LR40R V2.0的聚光模式能够实现精准的点射照明,中心亮度高指哪打哪,照明距离可以达到900米开外,是手持搜索利器,形成的泛光区域也可以把环境照亮,不会形成太过明显的强烈反差,有利于人眼的适应性。

LR40R V2.0的泛光模式主打的是照明的开阔性,大光通量配合多眼光杯,可以将光线发散开去,几乎从脚下呈180°向前和左右两侧铺开,照明效果非常开阔,整个视野范围内保持均匀的照明亮度,前后景物通透,细节清晰可辩。

LR40R V2.0专为户外使用设计,全开模式就是聚光+泛光的叠加,既有开阔通透的视野,也有更亮的中心照明区,形成远泛坚固的照明效果,而且能够续航2.5小时,光亮开阔,伴你前行,给你安全。

无论是爬山、露营、徒步,还是巡逻、狩猎、搜救,只要你需要,LR40R V2.0就能给你高亮度、大视野、远距离的照明,将黑夜变成白天,将黑夜尽收眼底。

组合开关,充满新意好控制
LR40R V2.0的开关是最具特色的升级,拨盘转动和按动键组合控制手电的模式切换和调光换挡。拨盘为四瓣设计,方便手指发力,表面甚至有细密的防滑纹路,LR40R V2.0的细节确实很到位。

开关的位置刚好处在灯颈的平台,而且略凸起于筒身表面,握住筒身拇指自然就落在开关位置,方便使用时随时操作调整,拨盘和按键的手感清晰、控制准确,即便是冬天带着手套也能凭手感准确完成各种操作。

拨盘有锁定、聚光、泛光、全开四种模式,握住筒身,拇指抵住拨盘转动,即能实现开关机和四种模式间的切换,非常轻松准确。聚光是第一个模式,默认低亮档位,不会因为开机而太过刺眼,设计考虑周到;泛光和全开模式都有单独的档位记忆,可以更符合不同场景的使用习惯。

平时将拨盘至于锁定位,既是关机状态,也防止误触避免危险。拨盘上还有五颗冰蓝色电量指示灯,按一下中间的按键,即能显示当前电量,一盏灯代表20%,非常清晰直观,便于判断剩余电量。

LR40R V2.0点亮后,也可以通过长按开关按键约0.5秒左右,实现当前模式的开关机,这样在任意模式都能处在待机备用状态。单击开关实现换挡功能,操作很便利。

旋转改变模式、按动改变亮度,换挡逻辑很简单。下面是聚光4档、泛光5档、全开5档,共14个档位在相同曝光参数下的动态图,照明效果供参考。

点亮LR40R V2.0后,如果按住开关不放超过1.2秒,将进入15000lm最高输出的爆闪模式,这也符合人在日常使用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时按住开关的应激反应,开启爆闪功能足以让不轨之人短时眩晕,实现自保。再次单击开关,将在爆闪—SOS(500lm)这两种闪烁模式间切换,这都是户外用光的常用功能。

智能光感,自动调光保安全
大功率手电在较高亮度档位工作时,不但电路会发热,而且灯珠也会将70%以上的能量转化为热,不但亮而且热,就会炙烤对正前方近距离的物体。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手电烧穿裤兜的经历。

为了快速散热,LR40R V2.0从灯颈到灯头设计了多层多道散热鳍,通过空气流动,实现快速散热,避免热量聚集,实现全功率使用不烫手、不光衰。室内实测,全开20分钟,灯头表面的温度大约为55℃,控制比较到位。

除了通过开关拨盘锁定减少误开启的概率外,FENIX还给LR40R V2.0设计了光感自动降低亮度功能。灯头表面,泛光灯珠中间是一黑一白两个光线感应发射接收器。

平时将LR40R V2.0放入背包等狭小空间,如果无意间开启了较高亮度档位,LR40R V2.0可以自动降低输出至聚光模式的节能档位,10lm、0.1W的功率,完全不会发生危险,当灯头远离障碍物后,又能自动恢复初始照明亮度,实现了智能光感。

更方便的是,LR40R V2.0的光线感应降档功能是可以开启和关闭的,方法就是在拨盘锁定位置长按开关10秒左右,主灯闪2下表示感应功能开启;主灯闪8下表示感应功能关闭。方便使用者自由掌握感应功能,这里需要赞一下!

充放自由,一物两用高容量
LR40R V2.0采用内置10.8V@5000mAh电池包的供电方式,这么看应该是3颗21700电池并接串联的高电压驱动方式。在开关的对面设计有充放电接口,表面用胶塞封堵,保证良好的密封性。

打开胶塞,一个C口一个A口上下并排设计,C口负责给电池包充电,A口负责对外放电。唯一略有遗憾的是,C口只能充电不能放电,不过这并不影响LR40R V2.0的电源功能使用。

我出门习惯带一个充电宝,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为各种电子产品充电,接上LR40R V2.0的充电口,橙色快充指示灯自动亮起,充电宝自动开启快充功能,以高电压、高功率为手电供电。

实际测试一下,LR40R V2.0可以自动握手PD3.0快充协议,向下兼容PD、QC等快充协议。自动开启9V、2A@18W的PD协议高电压快充,大约4个小时左右就能完全补满电量。

LR40R V2.0最方便的就是作为充电宝使用对外放电使用,免除了外出多带一部充电宝的负担。插上手机后,单击一下手电的开关,就能自动开启手机的快充,快速给手机等电子设备补充电量,不再有电量焦虑,而且手电各照明档位均不受影响。LR40R V2.0光电皆备、一物两用,必须再赞一下!

内置电池的筒身密封性更好,LR40R V2.0加工装配精细,充电口既有胶帽也做了内防水,整机达到了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可以在水下2米正常工作,完全不惧灰尘、泥沙侵入,足以在各种严苛环境使用。

光电全能、户外活动好选择
总的来说,FENIX菲尼克斯LR40R V2.0手电,亮度、电量、操作均升级到位,强悍高颜值、操作更便捷、功能更丰富、携带也方便,4种模式、16种亮度组合,总有一种能满足你的需求。

特别是,LR40R V2.0将聚光和泛光融为一体,既能独立使用,又能叠加增强,再加上大容量充电宝功能,确实是户外活动的实用工具。

远泛兼顾、撕裂黑夜、光电全能、户外无忧、黑夜尽收眼底,FENIX LR40R V2.0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