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烧了

楼主(2023-05-30):
去年陆续买了三个无刷电机改风扇,用得不要太爽,最近手贱,觉得12V不爽改成笔记本19V,结果把电机给整烧了。。。

▲7805后面的滤波电容炸了,壳子都不知道飞哪去了,原因就是手贱接错线了。

▲单片机也烧了,驱动板废了,不烧单片机的话还能修一下,这下没得修了,换驱动板还不如买个新的。

▲原来的排针座是90度的觉得很突兀就改成直的了,上面蓝色的用了个USB的转换模块接了4根线,正负、调速、正反转切换。一不小心排针偏移了一位,±接在负极和调速上面,几秒钟后“啪”的一声杯具了。。。

▲另一台改好电机的60CM吊扇换了上去,还是12V 2A电源,用TL494做了个调速器,转速没这个小的高,但风量大噪音也小,吹着舒服多了。

网友A:
教你一招,买他家坏电机回来换零件或者板子,5块钱一个好像,跟老板协商一下指定一下型号,不然可能随机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571536823

网友B:
买个 无刷驱动板,几块钱,或者电调 ,也可以DIY

网友C:
感觉以后无刷风扇是趋势,看得我也想买无刷电机来改风扇

网友:
也有一个手贱烧了驱动的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买他家坏电机回来换零件或者板子,5块钱一个好像,跟老板协商一下指定一下型号,不然可能随机发 ...

邮费都6块,买个电机才几块钱啊,我还不如买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以后无刷风扇是趋势,看得我也想买无刷电机来改风扇

直流变频电机,的确比传统电机省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 无刷驱动板,几块钱,或者电调 ,也可以DIY

买驱动板还得尺寸合适才行,算上邮费和电机差不了几块钱不划算,电调价格就更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费都6块,买个电机才几块钱啊,我还不如买电机。

这款电机好的好像卖完了,目前没看到有卖的,要买只能买其他型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买他家坏电机回来换零件或者板子,5块钱一个好像,跟老板协商一下指定一下型号,不然可能随机发 ...

兄弟,今年好像没见你DIY风扇了,去年跟你买了3个12.3的,今年好像没有这么便宜有套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今年好像没见你DIY风扇了,去年跟你买了3个12.3的,今年好像没有这么便宜有套件了 ...

你改了几个风扇?我只改了一个,也是买了3个,手上还有2个电机没改

网友:
没有刷子还能烧

网友E:
佳阳小窝的电机换代了 这款电机被人扫货了买了1000多个,还要尼德科的那款60W的也被人扫货了

网友:
没刷还能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要细心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今年好像没见你DIY风扇了,去年跟你买了3个12.3的,今年好像没有这么便宜有套件了 ...

现在13.8像,电机不是之前这种了,貌似轴长60变成65,转子外壳宽度17变成22,新电机参数上面有标,老款的我刚测量的数据。
直流无刷电机变频风扇马达12V24V循环风扇外转子电机G0997AMTV4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佳阳小窝的电机换代了 这款电机被人扫货了买了1000多个,还要尼德科的那款60W的也被人扫货了 ...

这么夸张啊,应该是坛友帮了大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夸张啊,应该是坛友帮了大忙吧?

我看到佳阳没货赶紧又找了一家花14.8元一个买了三个要卖家送了一个瑕疵的还没测试回来10多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佳阳小窝的电机换代了 这款电机被人扫货了买了1000多个,还要尼德科的那款60W的也被人扫货了 ...

日本电产Nidec那个,本来想入。
  后来发现更加便宜的广东威灵电机(美的旗下)才九块几就入¥九块几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日本电产Nidec那个,本来想入。
  后来发现更加便宜的广东威灵电机(美的旗下)才九块几就入¥九 ...

哪里有买的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