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镍氢充电器改个灯 索尼BC-CS2B 和 奥林巴斯BU-200

楼主(2023-05-30):
这两个充电器有年头了,当年很多人改灯,就是加上涓流充电指示。
因为在充电指示熄灭后,充电器对电池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充电的,为了更直观,很多人都加上了这个指示。
一直没有做,是因为每次充完后都不是及时断电的,也就不用管了。现在有些电池还是要充电的,终于下定决心改了下。

一、索尼BC-CS2B改灯

这个没啥说的,就是充电电流合适,用的也比较多。
正脸

标签

标签下面是螺丝

拆开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电容

计划改为充电时闪烁,充满后熄灭

点位情况

两个LED利用正极片反光,这样可以不破坏外观

不堪入目的飞线

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装壳

充满后的涓充情况

来几个动图
正常充电

涓充

但槽涓充

当然下可以改为充电时闪烁,充满常亮

没有电路图,上一个BC-CS2A是电路吧

二、奥林巴斯BU-200改灯

奥林巴斯BU-200其实就是三洋MQR01(也就是M54的国内版)的马甲版,
三洋为奥林巴斯代工的BU-200,内部电路和MQR01一模一样,甚至外壳形状也是一模一样,仅是背面贴纸、正面的品牌印字标记型号不同。
遗憾的是,这个充电器有最大充电时间限制,大约是6个小时。这种时间限制在早期的日系镍氢充电器设计中很常见。
因为当年由于技术原因,能做到的最大容量镍氢充电电池也就是2100mAh,而且是三洋爱乐普一家独大,所以为了配合这个容量的爱乐普电池,将时间设定为6个小时。

因为有最大充电时间限,所以用的较少,大容量电池都是分两次充的,麻烦。
正脸

标签

这个外壳很脆弱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充电区

重要点位

计划改两处:
一个是涓流充电指示;
二是增加电源指示。
电路图没有找到,用这个两槽的作个示意

这次用了四个贴片LED,依然使用正极片反光作指示

一通飞线

由于原来的充电指示低电平有效,成以增加的电源指示只能使用共阳极LED

上电有指示

充电也有指示

涓充的动图就不作了。
祝坛友们节日快乐!天天快乐!!

网友:
2A,2B各一,都没改

网友:
我也有3个镍氢充电器,索尼BC-CS2B物品也有一个,一个品威616版,一个品胜的KC006,现在是3个充电器服务8节爱老婆的5号电池。

网友:
看着漆包线还真不放心,换成塑皮细线安全一些!

网友:
当年也跟风改了两个CS2A。

网友:
这两个充电器都不错,当年也都是高级货,老兄手艺也很到位~

网友:
谢谢分享!有好几个同类型的,以后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CS2B也改过,改2灯分别显示。

网友:
楼主又出教程了

LED位置选的巧妙,就是飞线有点乱

网友:
奥林巴斯这个牌子现在不多见了,记得以前是卖相机的,xd卡是他家的

网友:
改灯焊贴片很考验眼神。漆包线怕压断可以再用胶带绝缘固定。
恒流充电是比较传统的镍氢充电方法了。
能研3100改进为脉冲阶梯电流法,IC99改进为脉冲渐降电流法,减轻了电池发热延长了电池寿命,都是更好的充电器。

网友:
现在镍氢电池用得少了,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A:
大法的貌似没温度电阻,还是奥林巴斯的高级点。

网友:
很实用的改灯教程,这两款镍氢充电器当年算是很不错的智能充。

网友:
当年镍氢用得多的时候,这俩充电器都是硬货,只是现在镍氢用得很少了,jf改充电器多多少少还是情怀的缘故

网友:
都不错的充电器,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充满熄灯的那种。

网友:
几年前把我的cs2a给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法的貌似没温度电阻,还是奥林巴斯的高级点。

大法的是慢充,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