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电子负载

楼主(2023-05-30):
最近想做一个电子负载,本来只打算做一个小功率的,差不多600瓦就够用。但是!本来想在论坛上面找找结果发现我的功率好小好多人做的都是八管起步,结果越看越眼红越看越难受!没办法自己又做了一块八管的电子负载,我做的这个是模块化设计,只要你的材料够你就可以无限往下做       由于本人的管子目前只有四只,等到时候全部零件到了给大家看一下满功率测试,目前四个管子短时间极限可以干到15v40a     对了本人在线求一个温度调压装置,我现在自己在板子上做的这个感觉不是特别靠谱

网友A:
这舍得用锡,我一般是用网线里的细铜丝走线,省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舍得用锡,我一般是用网线里的细铜丝走线,省锡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感觉还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感觉还好吧

有人觉得这样好,我感觉太浪费,需要大电流的地方可以,其他地方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觉得这样好,我感觉太浪费,需要大电流的地方可以,其他地方没必要 ...

这个也倒是,本人是第一次焊这种板子,下次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网友:
不光费锡,还费板子啊,这么大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舍得用锡,我一般是用网线里的细铜丝走线,省锡

我也喜欢这样做,走线中间定位也是用细铜丝弯成U型倒扣进去,穿过焊盘的孔上锡固定,多余部分从板子背面剪掉就行了。焊盘的孔一般穿过双股细铜丝没问题。

网友:
自制的实用就好。

网友:
以前好像都这么干,一大片

网友B:
20多元,就可以买个人家做好的8管成品控制板,不值得用洞洞板自己搭。
另外,测试高电压时,如果MOS管爆了,运放很容易带走,弄个IC插座比较好,更换方便。

网友C:
好大块的PCB啊,为什么不用贴片元件来做呢?尺寸可以减小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多元,就可以买个人家做好的8管成品控制板,不值得用洞洞板自己搭。
另外,测试高电压时,如果MOS管爆了 ...

请问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在运放的输出加一个1n4007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块的PCB啊,为什么不用贴片元件来做呢?尺寸可以减小好几倍。

手上没有马内了,没有买,而且考虑到我是第一次焊这种板子,所以先用插件

网友D:
我也喜欢用洞洞板,可是没有你焊的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用洞洞板,可是没有你焊的规矩。

哈哈哈,过奖过奖

网友E:
其实想想,直接买成品更省事。投入的精力与时间有时候还不如花点钱买成品。这个电子负载可以买成品改造下也比自己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想想,直接买成品更省事。投入的精力与时间有时候还不如花点钱买成品。这个电子负载可以买成品改造下也 ...

其实自己做主要体会的是那个制作的过程,买成品的话,你就感受不到那个过程的快乐,而且自己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成品你就只能用人家的东西,你不能根据你的需要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自己做主要体会的是那个制作的过程,买成品的话,你就感受不到那个过程的快乐,而且自己做可以根据自 ...

关键是制作过程中的感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在运放的输出加一个1n4007可以吗

理论上应该可以,要加在G极下拉电阻前面。我在玩电子负载的极限试验时,就爆过管子,同时烧毁了S极的采样电阻,带走了LM324。所以换IC时,就顺便装上了插座。正常使用情况下,不爆管子,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应该可以,要加在G极下拉电阻前面。我在玩电子负载的极限试验时,就爆过管子,同时烧毁了S极的采样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