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看来还得等等,打板文件不完整,跟着群里桃园客大佬资料做双路的pos屏幕电源

楼主(2023-05-30):
学习了帖子,我可能用的上,最主要pos,屏幕我有三四个和楼主接近的,现在是拿来当300毫安小锂电池充电器在用。可以拆两个出来做更有用的物品。准备打板看看,结果可能没有下对文件。。

可能是有天意,会有更好的打板文件。让我再等等再打板?

把pd诱骗器加上的想法,还不如把这个板子按照10*10,再缩小一下,做成两个一样的,能过拼版用券可能更好吧。

网友A:
桃园客大师的,如果屏幕引脚一样,可以直接打板啊。我前面刚刚打过,不过我是单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桃园客大师的,如果屏幕引脚一样,可以直接打板啊。我前面刚刚打过,不过我是单路的 ...

他介绍有个内阻容量放电功能,不知道是不是必须打双路的才有,看上面帖子爬楼后结论是,把双路,信号源,红外线测试功能加上是可以的,但目前并没有一块板子能把上面他自己做的功能都同时做上去的打板文件和固件,也就是我还在等待和发帖问问进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介绍有个内阻容量放电功能,不知道是不是必须打双路的才有,看上面帖子爬楼后结论是,把双路,信号源, ...

应该不会更新了吧,他有在咸鱼卖,你可以到那边询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更新了吧,他有在咸鱼卖,你可以到那边询问一下。

他帖子里最后面有stc厂家在说另一种改进的主控,应该是可以直接换原来的主控,但都没有证实过,打板文件下载下来嘉立创打不开无法识别。就停步了

网友:
你上面提的一堆疑问,看来你玩不转。还是买成品吧。
稍微懂点的,看了桃源客的开源资料料。
完全可以做的随心所欲,想加功能,减功能都行。适合自已需求。
所以坛友们可以玩成各式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