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城群友赠送的进水生霉飞利浦电动牙刷,pic单片机修修看,再找充电芯片

楼主(2023-05-30):
同城群友赠送的零碎电子物品找到一个进水生霉的飞利浦电动牙刷,pic单片机修修看,再找充电芯片改17670
找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看着是真的震动电机。一番捣鼓修好了,经过融化电池仓,中途还报废了一个水口钳,结果发现按键不全(这不重要,也不是修来用的,只是尽量修复),又把电池想法由原来的镍氢,换成锂电池。看了下电压,原来线路只能输出3.4v。并不能足够锂电池充电。只有外接芯片了,准备用150毫安慢充和300毫安两个档位冲,中途改好的用acer非标电池,结果很不幸六节都是坏的。只有用常见的17670松下代替,也算是和飞利浦本家一家人。把无线充电给拆了,电压不够也是废品。但原来有设计影响用,就破坏性拆了。以后在lt4052,lt4054,tp4056中选好了芯片后再更新做个usb接头。这样就完美了。

楼主:
无线充电部分,拆之前图,没有作用的物品,除了扔掉,也就只有拆了,把一点点铜丝做个太阳能板的导线好了,还得一点点拼接起来

楼主:
搜了下资料,tp4056最高支持8v输入,而lt4052.4054支持10v输入,有没有挑战过这种极限电压的,刚好和我的太阳能板空载电压一样,看来实际电压并不会超过,又省了一笔充电芯片投资了,不过我已经在关注cn3795。能充电锂电池也能当可调电源,应该比我准备的,mt3608升压和jw5017s降压电流大的多了,配合9v 1.15安电流的太阳能板或18v 0.55安电流用

楼主:
当年是1.2*2=2.4v电压,随着科技发展,这个牙刷只有改成锂电池才能长续航,然后修好后搞个刷头,拿来洗洗电路板或修车时候的零件是修这个的必要理由,也是检验下手艺,原来的网友并没有搞好,还扔了很多应该是腐烂很脏的零件,也没有搞坏,所以才运气好修好了,但是成色不行,不能原来功能使用,只能当修车工具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几年前给自己的电动牙刷换电池,结果一没留意,正负接反了,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几年前给自己的电动牙刷换电池,结果一没留意,正负接反了,烧了 ...

哈哈哈哈哈哈,买新的有理由了,不像我很少失手,老是研究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下资料,tp4056最高支持8v输入,而lt4052.4054支持10v输入,有没有挑战过这种极限电压的,刚好和我的太 ...

如果原电路能修好就更好,我也想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电路能修好就更好,我也想参考一下

原电路修好了啊,输出就是那个电压,离锂电池还差4.2-3.4=0.8v,原来不是锂电池的,要写单片机截止电压啥的,还要改相应电阻,太麻烦了,直接淘汰不用,外挂单独冲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路修好了啊,输出就是那个电压,离锂电池还差4.2-3.4=0.8v,原来不是锂电池的,要写单片机截止电压啥 ...

呵呵,是我没认真看了,谢谢

楼主:
后续已更新整个过程,图多,有同款可以照着做,不是同款不要模仿。假如新买的可以改出来,我这样理论上可以和你的房子一样用70年。。。

链接发不出来,谁在电脑前可以把链接转出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40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