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72V原装充电器拆修

楼主(2023-05-30):
同事的72V雅迪充电器坏了。同事上网一搜原装的要200多。同事问能不能给修一下?我说拆开看看,拆开一看整流桥印刷板烧断一截儿,补焊处理,测整流桥没问题,恢复保险烧坏,更换陶瓷3.15安保险,充电器功率500w,凑合能用。换完保险。输出电压85v正常好。

网友:
家里好几个充电器不会修,扔又舍不得。还有一个带液晶显示的也坏了。

网友:
他这个值得修,开关电源该有的都有

网友:
这种故障修复,需要把烧焦的部分清理干净,宁愿跳线也强于勉强在原脚位焊接

网友A:
一般直接买个新的2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买个新的20多

二十多买不到这么大的.

网友:
雅迪的东西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容两脚间距爬电了吧,估计跟受潮有关系,还有这个间距设计的太近了,中间还没打断

网友:
原装充电器做工不错,买新的不便宜我朋友买了个160

网友:
200多的电动车充电器?贵得不止一点

网友:
修复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这要是在雅迪的专卖店买这个充电器还真要两百多的。

网友:
在一个,网上买的还是有时候不靠谱。

网友:
我也有个,希望能用的时间长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这么贵吗

网友:
烧坏的原因是受潮吗?最近湿度大

网友:
用料还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没风扇不知道怎么散热的,连续使用就烧了

网友(2023-10-13):
同款充电器,滤波电感一脚虚焊打火碳化,保险熔断,灯泡大法检查无短路,换保险丝,通电亮灯,但是主电容电压很高,100多,求个图纸,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