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共田F16C挂腰随身风扇

楼主(2023-05-30):
这个风扇去年就拆了,感觉挺简单的东西没啥看的当时就没发,今天整理相册翻出来了,凑合看看吧好像没关注这玩意,不知道算不算首发

看看官方参数,宣称风速可达12m/s

外观很简单,只有两个衣服夹子和商标

直接卸下两个螺丝

内部结构基本看到了

看看电池,被热缩管包得严严实实看不到电池信息

翻过来就看到电路板了,其实这个电路板位置可以换一下,因为侵占了电机位置导致风扇叶距离外面太近了,我使用中小拇指就被扇叶打过,只要靠里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抽出电路板,全部是插接件连接的

电路板背面只有几个电容,这么大面积的上锡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改善散热?

一个负责冲放电管理的芯片,看参数还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冲电功率被设置在10瓦左右

一个锂电保护芯片

这个被打磨型号的估计是控制电机的

两个MOS控制冲电输入?

网友:
共田真是把随身扇做出花来了

网友A:
IP5332给移动电源充电不支持 QC2.0、QC30、MTK 功能,不支持外置快充协议 IC。给移动电源充电可支持 FCP、AFC 快充输入。
难怪充电10W,是没加钱买协议。
是无刷电机吗?

网友:
现在这种创意黑科技产品真多

网友:
当个桌面小风扇不错

网友:
与手持扇比多一个电池。

网友B:
如果电池爆了腰会不保了。

网友:
还能这么玩儿哈哈 有意思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头一次见到

网友C:
电池容量10400MHa,哈哈哈,一看就是故意写错的,好让买家理解成有10400MAh的容量

网友:
F16C是乌克兰现在急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5332给移动电源充电不支持 QC2.0、QC30、MTK 功能,不支持外置快充协议 IC。给移动电源充电可支持 FCP、A ...

必须无刷啊,这个风力还是很猛的,电机磁性很强,参数标的12W,是随身风扇里功率较高的一款,能把连体服吹得鼓起来,效果不错,就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10400MHa,哈哈哈,一看就是故意写错的,好让买家理解成有10400MAh的容量 ...

会不会就是写错了呢,这个厂做了好多年,比网购一般风扇都好点,该有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爆了腰会不保了。

手机炸了不是兄弟不包?无线耳机炸了不是脑袋不保?有些人总是把小概率事件扩大化,封了三年减少了多少因为交通事故,工业事故死亡的人?那么一直封下去好不好?有些事不报道并不是不存在,你以为核算爱好者是凭空出现,后来又凭空消失的吗

网友:
共田的小风扇做的不错的,有一个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这种风扇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怎样带在身上?有看看带在身上的图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