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XY-BTK(附相关资料)

楼主(2023-05-30):
一个多年通电使用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型号:XY-BTK。断电后,重新通电时,出现蜂鸣器连续鸣叫,但无故障灯显示。拆开看了看,发现输入供电部分滤波电容损坏,开路。更换后,恢复正常。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型号:XY-BTK。DC插头接燃气紧急切断电磁阀,二项插头是外接220V交流电。

燃气紧急切断电磁阀。当燃⽓浓度达到设定值时,探测器启动电磁阀,切断燃气;只有手动拔出阀塞,才能恢复供气。

MQ-4
天然气气体报警器探头,甲烷传感器。如果检测失灵,大多是传感器内部化学电极被腐蚀失效所致。
注:传感器在不通电情况下长时间贮存,其电阻会产生可逆性漂移,这种漂移与贮存环境有关。传感器应贮存在不含可挥发性硅化合物的密封袋中。经长期贮存的传感器,在使用前需要更长时间通电以使其达到稳定。

检测失灵,内部电极被腐蚀的MQ-4探头。

输入供电部分滤波电容(2200uF/16V)损坏,开路。

找了个同规格的滤波电容换上。

换下来的滤波电容。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通电后,电源绿灯持续闪烁,通电预热3分钟左右,电源绿灯变为常亮。

附:
一、燃气探测器工作是否正常检测方法
当燃气探测器工作正常后,找个常见的一次性气体打火机,打着火后,吹灭,调大气门,放到探测器燃气探头附近处(注:不可用打火机气直接喷向传感器,这样会对传感器造成极大损害),几秒后,探测器声光告警,并启动电磁阀,关闭燃气。

二、燃气报警器
1.作⽤
燃⽓报警器就是⽓体泄露检测报警仪器,是非常重要的燃气安全设备,它是安全使用城市燃气的最后一道保护。当环境中燃⽓⽓体泄露,燃⽓报警器检测到⽓体浓度达到爆炸或中毒报警器设置的临界点时,燃⽓报警器就会发出报警信号并启动外部联运设备(如电磁阀,部分燃⽓报警器只采用声光报警方式),相关⼈员相应采取安全应急处理措施。
2.⼯作原理
家⽤燃⽓报警器,⼀般安装在厨房,当⽓体传感器遇到燃⽓时,燃⽓报警器的核⼼⽓体传感器,俗称“电⼦⿐”,传感器电阻随燃⽓浓度⽽变化,随之产⽣电信号,供燃⽓报警器后级线路处理。经过电⼦线路处理变成浓度成⽐例变化的电压信号,由线性电路加以补偿,使信号线性化,经微机处理、逻辑分析,输出各种控制信号,即当燃⽓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燃⽓报警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启动相应设备(如电磁阀),进行相应操作以降低天然气含量(部分燃⽓报警器只采用声光报警方式)。
探测器在安装现场具有对⽓体泄漏的感应能⼒,通常以各种不同⽓体爆炸下限的25%以下为报警浓度,天然⽓为0.1%-1.0%、⼈⼯煤⽓为0.1%-0.5%、液化⽯油⽓为0.1%-0.5%。
3.应急处理措施
因燃气泄漏引起探测器报警并使用自动切断装置动作时,切勿开灯或打开任何电器开关;应立即打开窗户进行通风,等探测器红色报警指示灯熄灭后,查找确认燃气泄漏的原因(无法确认原因时应联络相关的燃气公司进行处理),并进行排除。
确认探测器不再继续报警(燃气不再继续泄漏),按动手动开关打开自动切断装置恢复燃气。请勿随意触动家用燃气报警器的电源,以防探测器不能正常工作。
4.使⽤周期
燃⽓表报警器主要分为家⽤燃⽓表报警器和⼯业燃⽓报警器两⼤类。其中家⽤燃⽓报警器的使⽤周期为3年,⼯业燃⽓报警器的探测器需要每年定期检定。

三、可燃物质爆炸极限
可燃物质(可燃气体、蒸气和粉尘)与空气(或氧气)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均匀混合,形成预混气,遇着火源会发生爆炸,这个浓度范围称为爆炸极限。LEL指爆炸下限,UEL指爆炸上限。爆炸下限越低和爆炸上限越高时,其爆炸范围越广,爆炸危险性越大。

四、MQ系列传感器简介
MQ-2 可燃气体传感器,对丙烷、烟雾的灵敏度高,对天然气和其它可燃蒸气的检测也很理想。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丙烷、烟雾等有良好的灵敏度,具有长寿命、低成本、驱动电路简单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家庭用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可燃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器。

MQ-3 酒精传感器,对酒精的灵敏度高,可以抵抗汽油、烟雾、水蒸气的干扰。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浓度酒精气氛,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酒精有良好的灵敏度。具有长寿命、低成本、驱动电路简单等优点。广泛适用于车用酒精气体报警器、工业用酒精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气体检测器。

MQ-4 可燃气体传感器,对甲烷灵敏度高,对酒精及其他一些干扰性气体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甲烷有良好的灵敏度,具有长寿命、低成本、驱动电路简单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家庭用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可燃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气体检测器。

MQ-5 可燃气体传感器,对丁烷、丙烷、甲烷灵敏度高,对甲烷和丙烷可较好的兼顾,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特别是液化气(丙烷),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可燃气体(特别是丙烷)有良好的灵敏度,具有长寿命、低成本、驱动电路简单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家庭用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可燃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气体检测器。

MQ-6 可燃气体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特别是对液化气(丙烷)具有很高的灵敏度,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场合的低成本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可燃气体(特别是丙烷)有良好的灵敏度,具有长寿命、低成本、驱动电路简单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家庭用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可燃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气体检测器。

MQ-7 一氧化碳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一氧化碳有良好的灵敏度,广泛适用于家庭用一氧化碳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一氧化碳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一氧化碳气体检测器。

MQ-8 氢气传感器,对氢气的灵敏度高,对其他干扰气体有很好的抑制性。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含氢气体,特别是城市煤气,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场合的低成本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氢气有良好的灵敏度,具有长寿命、低成本、驱动电路简单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家庭用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氢气报警器以及便携式气体检测器。

MQ-9一氧化碳气体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一氧化碳、甲烷有良好的灵敏度,广泛适用于家庭用一氧化碳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一氧化碳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一氧化碳气体检测器。

MQ135空气污染检测传感器,对氨气、硫化物、苯系蒸气的灵敏度高,对烟雾和其它有害气体的监测也很理想。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有害气体,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场合的低成本传感器。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有害气体有良好的灵敏度,具有长寿命、低成本、驱动电路简单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家庭用气体泄漏报警器、工业用可燃气体报警器以及便携式气体检测器。

相关链接:

成功维修燃气警报器—拆开并更换探头
研究-认识-测试-拆解-分析-烟雾&可燃气体传感器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XINHAOSI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拆解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拆解

网友:
好多的样子

网友A:
为什么还要预热时间

网友:
没见过的东西  新奇

网友:
装个这东西能保险点

网友B:
我家用的不是这个品牌,结构差不多。我直接将变压器拆了,换上一个手机充电器的芯板,减少了功耗。

网友C:
应该是没办法检测一氧化碳

网友:
换25V的脚留长些横过来,另并联的小无极最好也更换

网友:
我家的新的是电源分离的,像路由器一样的电源,电源部分坏了可以直接换

网友:
长期通电老化

网友:
修修补补  再战十年

网友:
有燃气探测器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传感器的有效期应该过了吧,你试试还会报警不?

网友:
还是线性变压器耐用。

网友:
下次再说吧,你人气太旺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预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不是这个品牌,结构差不多。我直接将变压器拆了,换上一个手机充电器的芯板,减少了功耗。 ...

这种带电磁阀的燃气探测器需要提供2组电压,一组5V供电路工作使用,一组9V-12V供电磁阀工作使用。不带电磁阀的,只要一组5V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办法检测一氧化碳

检测一氧化碳可以使用MQ-7一氧化碳传感器的燃气探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