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第5代不开机不充电-USB管理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5-31):
儿子同学爸爸的iPad5说原来可以开机用的,放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开机了,充电也无反应,插上充电线确实无充电电流

上加热台准备拆机

拆下显示屏的样子,触摸屏也要拆掉的,这是一修机,未曾被修过

直接用稳压电源对电池进行强制充电了一会儿后,再插充电线充电发现有电流了,由此判断为长时间未用电池耗尽了

装上屏幕继续充电看看情况如何

充开机后,发现充电电流消失了

而关机后充电电流有600mA,重插下充电线有时会上升到2A左右,一会儿又掉下来了

看来是充电相关电路有问题了,拆下屏蔽罩

根据现象大致可以判断为USB管理芯片有损坏,其实可以加电用热成像仪看看的,省了此步。因为iPad暂没有买象手机那样的电源测试线,就没有直接测试待机电流了

快克861风枪拆下USB管理芯片(U2)

焊上一颗新的USB管理芯片,NXP品牌的

装个显示屏先测试下,开机后充电电流有了

清洗干净后装回屏蔽罩

完美修复不开机不充电故障

后面充满电后,测试了半天时间待机,耗电在1%左右,正常不漏电(原来即使可以开机使用时肯定也是漏电的,长时间未用漏光电了)。

END

楼主:
2天前修的,再上一张关于本机的图

网友:
电池占据了大部分体积

网友A:
看多了楼主的修机帖,觉得苹果的东西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多了楼主的修机帖,觉得苹果的东西也容易坏。

在医院看到的全是病人,春运时在火车上看到的都是买到了车票的人。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
好活   手机平板这种BGA封装贼难修

网友B:
这种情况楼主是不是都不用热成像直接就可以上手修了?

网友C:
我有一台IPAD5开机的时候即使不用,电量也快速往下掉,但是还能充电,关机后基本不掉电,会不会也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功夫了得,好手艺!

网友:
从跟上解决问题,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IPAD5开机的时候即使不用,电量也快速往下掉,但是还能充电,关机后基本不掉电,会不会也是这个芯 ...

可能性极大

网友:
感谢解答,改天试试

网友:
很专业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楼主是不是都不用热成像直接就可以上手修了?

无法准确判断的就上上热成像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