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装浪涌保护器

楼主(2023-05-31):
这个办公室经常烧400V电容,按道理来说是电压过高引起的,还有说法是3相电不均衡,具体原因也未知

曾经想过买220V压敏电阻用插头接在插座保护,朋友说不行要用浪涌保护

买压敏电阻也一路波折10D471K 我在元件城买说是220V,网上有说470V也有说220V--250V,具体未知

有个电源压敏炸了,看型号TVR10241 这个很明确  10直径  24*10=240V

还有个卖家标的有电压10D241K =240V暂且就相信这个吧

买了个浪涌275V的保护器装上,试试能不能在下次起到保护作用,反正也不贵,这烧一下成本比这个浪涌贵多了

这个接法很简单,昨天装上的,上面接空开的L和N 下面接地线(装在空开后级)

原理应该是浪涌大了之后泄到地或者类似压敏电阻让上级空开跳闸吧

具体有没有效果,就看后面还炸不炸400V了,在这个办公室换的400V不少了
赠送一张,两个一样的

网友A:
难到现在的电网还不如以前的?

网友B:
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建议还是找到根源来解决问题。

网友C:
电容不是200V的?难道2个串联当400V

网友D:
这个电容是200v的,220v交流电整流后有310v,如果说是两个电容串联等于400v,那要在电容参数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否则还是一高一低,所以换单个400v电容更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是200v的,220v交流电整流后有310v,如果说是两个电容串联等于400v,那要在电容参数完全相同的情况 ...

要是别的设备不坏就你这个坏,可能是本身的问题吧,有可能这两个电容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是200V的?难道2个串联当400V

差的开关电源很多都是这样两个并联的

网友F:
会不会是大功率电机启停导致的电压突波

网友:
这个和防雷插座的原理一样么

网友:
为啥不换成400V400uf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的开关电源很多都是这样两个并联的

两个并联耐压值还是不够啊

网友:
是之前笔记本电源的电容连续爆炸事件的主人公?

网友G:
220V基本全都是用   10D47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到现在的电网还不如以前的?

内部电路问题造成的,应该是三相不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建议还是找到根源来解决问题。

应该是电压问题,三相不均衡吧,这次我上了一个275V的浪涌保护,试试能不能防住下次,也发了一帖,请批评指教
安装浪涌保护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137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是200V的?难道2个串联当400V

电源很多都是2个200V串联分压4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大功率电机启停导致的电压突波

很可能,当时做活动,外面接线连接了大功率设备吧,电工说的是回流不急造成的过压,具体就不知道了,所以装的浪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V基本全都是用   10D471K

感谢,我在想如果真是470V的话,电压达不到怕不炸起不到保护作用,又买了10D241K 放着吧,炸了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