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如何将rd类型的固件下载到STM32F103CBT6

楼主(2023-05-31):
新定义(赛元的子公司)芯片下载仿真工具RD LINK PRO主控芯片是STM32F103CBT6,

该工具的固件在官网上有提供(https://www.rdsmcu.com/shop/#/download?class_id=2),但提供的固件后缀是rd,根本不是bin或hex文件,

所以无法为STM32 ST-LINK Utility所接受,

因此,仿真器在万一丢固件的情况下,无法使用 ST-LINK Utility对仿真器进行重刷固件。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可以将rd转换成bin或hex文件吗?
或者使用什么工具可以将rd下载到STM32F103CBT6?

网友:
不懂这个,帮顶起来

网友A:
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

网友:
烧录软件RD Programming Tool功能说明V1.0.pdf 烧录软件RD Programming Tool功能说明V1.0.pdf烧录软件RD Programming Tool功能说明V1.0.pdf烧录软件RD Programming Tool功能说明V1.0.pdf

网友:
大神速来解答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

压缩包的软件不行,我看新版本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RDLINKPRO 直接下啊

无法打开rd文件

网友:
值得研究的软件

网友B:
这个赛元的玩意不便宜,手头有一个

网友B:
RD的和赛元的烧录器固件是一模一样的,文件的扩展名不同而已

网友:
你手动改成.rdprj看看,话说我更小白,,,有了ttl的和简单stc先研究者就停步了,没有买你们在用的各类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的和赛元的烧录器固件是一模一样的,文件的扩展名不同而已

就是不支持第三方软件打开,应该是经过特殊处理的BIN文件,所以只能使用他家的工具来进行IAP升级(但要保证仿真器的引导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赛元的玩意不便宜,手头有一个

是的,赛元仿真器与台系仿真器一样,最大特点就是不便宜。现在还好了点,相对以前便宜些。

网友C:
我之前提取过赛元SC LINK的固件,也抄过SC LINK的PCB,打样了几块板,把提取出的固件烧录到自己打样焊的板上,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提取过赛元SC LINK的固件,也抄过SC LINK的PCB,打样了几块板,把提取出的固件烧录到自己打样焊的板 ...

请问用什么工具提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工具提取的?

自制的工具

楼主:
高手高手!

网友C:
我看了一下这个.rd文件,想要破解这个烧录器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这个.rd文件,想要破解这个烧录器很容易的。

里面一定包含了加密过的hex或bin的文件。现在不知道从什么位置开始,怎样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