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玩嘉ICE-480A电源拆解修复

楼主(2023-05-31):
这次电压异常烧了5个电脑电源,一个都没有幸免,拆机一看3个电容爆头”血流一地” ,另外两个有压敏保住了
顺便问一下电容的电解液腐蚀吗?感觉手摸了不太舒服,一般都是摸完直接洗手

还有流到电源板或者显卡上的,清理擦拭干净
这个目前是我修好的第一个电源,剩下的还要等配件慢慢来吧(这个电源最差但是最好修)
上图认识它

拿到很轻,从手感上我就没怎么看好这个,还是个大风扇的,那个标签是我拆开看了贴的电容型号没有撕掉

来个内部全貌,简陋的很,看散热片都一般(电容是我更换后的)

特写个PFC,这个能在弄点水泥或者铁块的话手感会更好一些,反正又是自己玩不影响电路

不对哦,这个东西影响我拆掉电路板换电容了,必须把它拿掉才能取下面的螺丝,后面为了配重我又装回去了

下面看看爆掉的电容,只要电容爆掉,流的都是电解液

特写个换后的电容大概3块钱一个,搞了两个换上,问题解决,所以是最好修的一个,没买过这种电容不知道贵不贵
还买了两个400V330uf的大概7元一个一起包邮回来的

把芯片看一下,万一哪个坛友遇到了要用呢?

前级SR815P   后级控制用的SR6110B

总结:都说便宜无好货,这个便宜的怎么还好修一些?换两个主滤波电容就搞定!

准备修另外的两个航嘉(这个炸了电容和BH0F70A),还有两个华硕品牌机带的力硕电源(这个有压敏,看看拆掉压敏换个整流桥能否解决)
力硕的修了一个的,拆机发现压敏炸了,换压敏后炸保险,发现整流桥交流短路,更换整流桥后上电,听到炸了一下也不烧保险也不动作,发现另外一个电容也有压敏,拆掉后等待下一步
这个电源两个压敏电阻是并联在双主电容的,为什么不把压敏装在整流桥前面呢?压敏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我觉得压敏是分电压不分交流直流的)以前维修压敏都是在保险后面就出了,直接干保险多简单,没搞明白

航嘉的两个还没动,拆开看了主电容型号买了后发现BH0F70A的1、2脚已经烧断了还没买的,放着吧,网上卖家也不多,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型号代换。淘上看到的是交流转直流的芯片

分享完毕,谢谢观看,期待下次与您相遇.......
同时也感谢坛友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网友A:
真浪费,在这种电源上换尼吉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浪费,在这种电源上换尼吉康的。。

这都被你发现了,买了就换上呗,别的我也没有啊,我是说这个电容应该比较好,不然怎么会这么贵,我师傅来了跟我说电容没我买的这么贵

网友:
便宜的零件少,故障的部分就少,但是输出纹波,带载能力堪忧,跟车一样,面包可以开到整体稀烂,高级车一部分坏了可能就趴窝,两种车开起来的感觉差距也是很大的

网友:
便宜的怎么还好修一些,主要是他精简了元件,但是寿命不长。

网友:
这个电源很不靠谱,建议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B:
一次烧5个电源,有些惨烈。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无语

网友:
爆大电容是说有高压突波导致的吗

网友:
这种电源连最基本的EMI都没有,不建议给电脑用

网友C:
我想说的是修的钱够买二手品牌的回来了

网友:
有点山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的是修的钱够买二手品牌的回来了

是的,搞好了接着让他上工,成本不大

网友D:
第一眼还以为是航嘉电源,后来知道是玩嘉就放弃看了。

网友:
一看散热片就是山寨电源

网友:
这个真的值得维修?

网友:
正宗山货电源,

网友:
绝对山寨电影,散热片薄的跟纸一样的,不值得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烧5个电源,有些惨烈。

还带走的有打印机电源板,康巴丝的时钟电源(这个还被我修坏了,电压上高了),还有电话上的9V、12V电源、路由电源、USB充电器等,所以这次装了一个275V的浪涌保护,希望下次有用吧,其他东西也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眼还以为是航嘉电源,后来知道是玩嘉就放弃看了。

也带走了两个航嘉,目前手上没有BH0F70A所以还没开工,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