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电压4.2V输出电流2A,负载200W,实际输出只有50毫安。

楼主(2023-05-31):
一个电源输出4.2V电流2A,找了个标识200W50欧姆的大功率电阻,连接后不是我想象的电源是8.4W全额输出,实际上电流只有82毫安,搞不懂为什么?不是说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大小吗?

网友A:
建议你去学习一下欧姆定律,把三者关系弄明白了再玩电子

网友:
我也建议你去学习一下欧姆定律,把三者关系弄明白了再玩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学习一下欧姆定律,把三者关系弄明白了再玩电子

基础知识还是要有点才能玩的,都不知道真不建议玩,太危险!

网友:
这台表很不错

网友:
4.2V/50欧=84mA,所以这个很正常,之所以你测出来的是80多mA,是因为你的电源输出电压未必那么精准,那个电阻和仪器也可能有误差,还有导线也是有电阻的

网友:
你最好还是别入坑了,想玩的话 电路基础 数电模电都得涉猎,而且基础得学好

网友:
啥也不怪  初中物理没学好。

网友:
电阻够大,台表也不错,就是为什么最简单的欧姆定律没搞清楚呢
负载大小可不是全指个头大小,不是个头大就能让电源全功率输出的,还有负载电阻大小这个关键数值,只有2Ω负载电阻,才能让4.2V电源输出8.4W的功率

网友:
火车头拉独轮车,怎么装也就是那一点货

网友:
换电子负载吧兄弟 别用电阻了

楼主:
呵呵,忘记这茬了,没有融会贯通。

网友:
把电阻刮一下,刮出2欧电阻再试下

网友B:
楼主逻辑理解也有偏差啊,你的8.4W是供电器功率吧,4.2*2      但是最后你自己又说了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也就是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  那你怎么能用8.4W去套用呢

网友:
你这个电阻是200w 50Ω,最大功率是200w,电阻是50Ω,所以4.2V/50Ω=0.084A,也就84mA电流,功率也就是4.2*0.084=0.3528w,你要达到8.4w,那这个电阻要2.1Ω才行。就是用万用表在你这个电阻上找2Ω的阻值接电池。

网友C:
可惜了这块表,唉!

网友:
表不错,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逻辑理解也有偏差啊,你的8.4W是供电器功率吧,4.2*2      但是最后你自己又说了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

这里我当初是这样理解的,供电器4.2*2=8.4W,负载200W,小瓶子的水全速倒进大瓶子,是不是就要8.4W全部上呢?
假设负载是5W,可能就要反过来,供电器最大输出只能达到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这块表,唉!

我这还有安捷伦的表呢

网友:
楼主是来秀装备的,电阻不错,台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