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问这款主控板有什么外壳推荐一下给我DIY,谢谢

楼主(2023-05-31):
请问这款板有什么外壳推荐一下给我DIY,之前改过金士顿G2外壳装,但有用开关时会漏个洞,那些金属外壳尺寸刚好是33MM的,我在开关那位置开个洞,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
没见过适配这个板子的壳,还是用G2的壳魔改吧

网友:
热熔胶直接封装

网友A:
上雕刻机,用铝合金刻一个散热加强版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雕刻机,用铝合金刻一个散热加强版外壳。

这个主意棒棒的...

--------------------------

网友:
去看看那些读卡器的外壳,

网友:
洗洗吧   看着有点。。。

网友:
不挑剔的话,去立创设计2份PCB板子,一份中间镂空叠起来,一份贴两面做封闭。

网友:
这版型写保护开关偏一边,太另类了没有适配的壳,魔改也要找后腚平的易于开孔,这种旋转看着合适
wechat_upload16855201806476ff344e749

网友:
拆掉写保护,G2就可以用了

网友:
用cnc外壳,得用小铣床加工下,应该不难

网友:
这种外壳比较少见。

网友:
飞线并个开关即可解决

网友:
咸鱼上有,搜一下高端存储家,有那种g2的写保护壳,原本是给3267写保护板用的

网友:
就这么一个 单卖外壳邮费都不划算  凑合用吧 或者G2外壳自己开个口  要是有3D打印机自己作一个

网友B:
不想开洞的话,把开关换成霍尔,再给帽子上粘个小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开洞的话,把开关换成霍尔,再给帽子上粘个小磁铁

霍尔??有没有购买链接和安装教程看看??谢谢

网友:
主控板该清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