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炖盅

楼主(2023-05-31):
一个炖盅通电滴滴响按下按键没有反应,拆开看到有一个0.47uf的安规电容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是352nf再拆下电容测量是135nf估计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上买的新电容

把电容更换之后恢复正常

网友A:
阻容降压把 电容容量不足没法驱动后面的电路了

网友B:
刚买吧,里面这么新。

网友C:
阻容降压的电容值不能随便改大吧,会影响后面输出的电压,这个只能按原容量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把 电容容量不足没法驱动后面的电路了

之前修一台风扇也是安规电容有问题还好其他电子元件都没有问题更换也不麻烦而且安规电容价格也非常便宜。

网友D:
故障判断很准,完美修复

网友:
这是不是相当于捡漏,一击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吧,里面这么新。

用了有几年了因为比较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的电容值不能随便改大吧,会影响后面输出的电压,这个只能按原容量来买 ...

现在更换的就是跟原来规格一样的都是0.47uf容量275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判断很准,完美修复

之前修一台风扇也是类似的故障更换安规电容就好了。

楼主:
是的,主要用来炖汤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用来炖汤喝。

多久能炖好

楼主:
我一般设置3小时就够了到时间会自动停止加热而且水快干的时候也会自动停止加热比燃气灶好用多了。

网友E:
不错,您这个是有电脑板的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您这个是有电脑板的那种吧

按键里面还有一块电路板也有液晶屏可以预约和设置连续工作时间而且水干了也有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加热不知道算不算电脑板。

网友:
90%以上都是黄色的安规电容挂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的电容值不能随便改大吧,会影响后面输出的电压,这个只能按原容量来买 ...

电容可以加大,电流会跟着大,电阻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