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GREEN蓝牙适配器拆机

楼主(2023-05-31):
拆机一款适配无线鼠标的蓝牙适配器,体积超小。

网友:
这么小还是赢封

网友:
绿联,不错,硬封

网友:
绿联鼠标吗,貌似还没见过

网友:
硬封芯片好评,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我手上前后买了4个杂牌蓝牙适配器,都是用了一年左右开始出问题,有的是莫名掉线,有的是设备显示正常但是不能连接

网友:
这个蓝牙可以他用连接吗

网友:
我最近也打算改造自己笔记本的蓝牙,还在犹豫买蓝牙模块自己改线替换原来的模块好还是直接买一个USB的蓝牙适配器好.
USB方便,但是散热差寿命短和天线辐射也不理想,自己DIY内置蓝牙模块比较麻烦但是散热和天线都比较好解决,纠结中。

网友:
不错,打算撸一个

网友A:
jlc打的pcb吗,看着是手工样品

网友:
小玩意还是硬封的

网友:
班子发黑,修过?

网友:
现在的蓝牙都是这么小的了  想买个大的也买不到了

网友:
真小巧,不知道什么版本的

网友:
用硬封芯片,看着不 错

网友:
第一回见裸图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够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打的pcb吗,看着是手工样品

调一下这个适配器的蓝牙距离

楼主:
嗯嗯,想调试它的天线

网友:
绿联的,应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