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旧路灯上拆下来的终端网络盒(系统通过网线传输调控灯具)1灯1盒

楼主(2023-05-31):
主芯片STC-12C5A60S2

网友:
系统控制,用途越来越大了

网友:
这要是黑客入侵了,是不是就可以控制全城路灯了

网友:
不错得个单片机

网友:
确定是网线而不是485???

楼主:
传输控制信号,应该是485的,用的网线而已。落伍产品了,白的10多个盒子,有线接触不良后面全改无线调控和反馈了,再后来直接买人家的电力波控制反馈终端+ 系统用了

网友:
现在的路灯都是网络控制的吗   这么高级的 啊

网友:
路灯居然用远程控制?

网友:
不会是天网的线路吧

网友:
前两天我家这修路路灯全拆了。旱知道也云捡两个

楼主:
现在好多地方都开始多功能智慧灯杆了,功能更强大。

网友:
没有网变,肯定不是网络通信

网友:
板子能拆件用,防水盒也能用

网友:
想不到,路灯也这样高级。

网友:
那个RJ45端口可能是console端口来的

网友:
我拆过一个类似的,是数据传输用的,把4g卡卖了,,,,,,,,

网友:
路灯都是智能的了,好可怕。

网友:
用载波信号进行信号的控制,那连控制线都省了。

网友:
可以的话让它像电平指示一样闪闪闪

网友:
震惊了,现在路灯也用网路控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