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楼下草坪上捡到的Dell鼠标

楼主(2023-05-31):
楼下捡到的,估计是从楼上扔下来的,外观完整,没有摔碎。

这种OEM鼠标内部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网友A:
我有个像这种的DELL鼠标,没用多久就坏了,质量差,对不起DELL这牌子。

网友:
在数码,捡个鼠标都显得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戴尔的鼠标,好像是罗技代工的,光轮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像这种的DELL鼠标,没用多久就坏了,质量差,对不起DELL这牌子。

说不定是山上的...

--------------------------

网友:
看做工是正品

网友:
做工是正品

网友:
没啥用了,还是带线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山上的,09年前后DELL商务机型optiplex 330 360 380标配的都是这款鼠标,其实质量还不错,我手上有一个,用到现在微动已经换了两遍了,编码器还一点毛病没有,就是DPI太低了,大屏用着不舒服

网友B:
一看就是假货,这种真货是光栅的。

网友:
好像还很灵动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假货,这种真货是光栅的。

不至于吧。我02年买的笔记本就是这种。用了10年也没坏。只是由于是带线的,用起来不方便就让它吃灰了。

网友:
不错,还用上了接插件,不是直接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假货,这种真货是光栅的。

没有经验可以多学学。眼神不好请用放大镜。这货标签写明是致伸(东聚)生产,雷蛇同厂的电路板,怎么可能用光栅,给罗技代工费了吗?

网友:
用过一个,质量还不错,应该不是山上的

网友:
用接插件而不是直接焊接的线,这不像是山上所为。

网友:
看样子是正品

网友:
不算好,,随机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