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闲惹了满手油。

楼主(2023-05-31):
一个CBB65电容,40微法450伏。邻居修空调,维修工扔出来的。捡回来一测量开路。手闲拆开看看,用锯片刀小心切开上盖,没想到里面流出大量的油,估计约15-20毫升,粘度类似花生油,无味,半透明。那位知道是那种油,有无毒性,可以作润滑油用吗?当时满手油,没留影。

网友A:
电容的那不是电解液吧,或者防腐油?

网友:
多氯联苯,百度一下

网友:
这个维修工也太不专业了乱丢零件污染环境。

网友:
空调电容里面就是油浸的

网友:
跟变压器油相似

网友:
起绝缘、浸渍和冷却作用

网友:
哈哈,居然还闻了闻,这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
油别浪费了啊,可以炒盘花生米

网友:
硅油,散热绝缘用,大部分自愈电容里会填充,由于粘度不一样,不适合用作抗磨润滑!

网友:
手要保护好啊
有害物质

网友:
高压电容用硅油散热

网友:
连这都拆开....小心些为妙!

网友:
启动电容

网友:
多氯联苯,1类致癌物

网友:
捡吧,这玩意用的越来越少了,都改变频了,前段时间买空调淘宝京东拼多多搜就没搜到定频空调,除非搜定频。

网友:
这里边用的都是变压器油,散热,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那不是电解液吧,或者防腐油?

油浸电容肯定是油。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油,辅助散热和绝缘用的

网友:
原来空调电容是油浸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