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推荐一个便宜够用的电钻

楼主(2023-05-31):
大家推荐一个便宜够用的电钻,最大可以钻8个的钻头,一般最多就是钻铝合金,便宜点,质量可以的,无线的。

谢谢!

网友:
多多,无刷裸机40多,再自己配一块好点的电池

网友:
几十块钱买个无刷小钢炮,电池最好多配一个

网友:
我的海鲜19.9的12V铝合金都能钻8个,你这够不够用主要看续航

网友:
大有5208价格不贵,或威克士132稍贵点

网友:
直接上咸鱼吧,大把大把的。

网友:
这都是贴牌的

网友:
虾牌的可以

网友:
便宜不是

网友:
用的多还得整个质量好的

网友A:
8mm铝合金,用的多还是整个好点的吧。或者直接用有线的,不用花电池的钱。就是到哪都多个尾巴。
用的不多应该随便搞

网友B:
有刷的。大艺t28。便宜。无刷的便宜的不好用。好用的就。。。。

网友:
便宜的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mm铝合金,用的多还是整个好点的吧。或者直接用有线的,不用花电池的钱。就是到哪都多个尾巴。
用的不多应 ...

有线的是不是扭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大艺t28。便宜。无刷的便宜的不好用。好用的就。。。。

无刷的便宜的不好用具体讲讲怎么不好用了?

网友:
现在10几20几的杂牌新电钻不多,如果有,且不常用,在铝金属不太厚的情况下,完全够用。常用,最好买品牌钻的销量大且便宜型号,12V系列的够用了,最好配二块好点的电池

网友:
看预算,随便买

网友:
想便宜直接看淘宝高销量的就行,电钻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没有说买来就会坏,主要是电池耐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线的是不是扭力不够?

常规来说,220V电钻扭力比12V 24V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