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升级电脑,被泼一盆凉水

楼主(2023-05-31):
现在用的是2014年的e3处理器,没有m2接口,网卡也是老接口。

刷抖音老看到存储降价的视频,想着时隔八年,升级个配置12400f+ddr4内存+nvme硬盘+wifi6那运行速度还不是原地起飞?

可是冷水来了,搜了几个评测视频

e3玩游戏相比12代酷睿12100,帧数就低了10帧左右。8年了,架构升级+进制升级带来的体验就是十几帧的差距
视频解压代表的办公方面,e3比六核的12400慢了30%,但那是专业的PR软件。国内的剪影这种软件,差距又回到了10%。
而且网友说PCIE硬盘日常用比SATA固态提升感知不大,开机速度也没快多少。

网友A:
来我AMD家族,感受同价翻天的性能

网友:
上按摩店去,比阴特尔打游戏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我AMD家族,感受同价翻天的性能

AM5板子太贵了
AM4板子又涨价
看样子618京东继续摆烂,没有神价了

网友:
不是刚需没必要升级,继续观望

网友:
PCIE4.0 NVME比SATA读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我AMD家族,感受同价翻天的性能

毒龙之后就再不用AMD的CPU了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是升级了11年的老电脑,原来速龙645、GTS450、8g存、17寸显示,  花了500左右 升级了26寸显示器、GTX750、羿龙955、16G内存, 结果CPU发热抗不住,跑分也没加多少,又换回原来的       不过升级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M5板子太贵了
AM4板子又涨价
看样子618京东继续摆烂,没有神价了

现在不涨价,618哪来的降价?商家也是要吃饭的

网友:
用PR的话不要用F的处理器,带核显速度会快很多,我同事装了个13700K没用独显也很给力

网友C:
我现在使用的台式机还是2010年的e3 1230处理器的服务器,8G内存,捡了一个淘汰下来的R7 260独立显卡,一个240G的SSD硬盘,650W的联想服务器静音电源,估计还要用10年。

网友:
改bios,上nvme转接卡

网友:
有单独的4X pcie插槽的话,可以上M.2  4Xpcie卡,改bios启动。仍然比较香

网友:
i3二代还在用,办公上网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我AMD家族,感受同价翻天的性能

AMD  YYDS,我选Inte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使用的台式机还是2010年的e3 1230处理器的服务器,8G内存,捡了一个淘汰下来的R7 260独立显卡,一个2 ...

我从09年用到现在,还是主力机的 : I3-330m+8G+128 SSD+核显,怕是图吧大佬看了,都得落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是升级了11年的老电脑,原来速龙645、GTS450、8g存、17寸显示,  花了500左右 升级了26寸显示器 ...

X4 955你买的是125W的吧?要用热管散热器。

网友D:
感觉一代也还能勉强用得住,新的都到13代了,不知道这十几代中哪一代性能增加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一代也还能勉强用得住,新的都到13代了,不知道这十几代中哪一代性能增加最多 ...

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