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黄鱼淘的长城巨龙矿渣1000W电源收到了,发了个1250W的过来了?

楼主(2023-05-31):
上回说到因为电脑蓝屏出差途中下单了长城巨龙矿渣电源1000w,
店家说矿龙的3.3V、5V小板芯片容易坏,已经更换了进口芯片。
150大洋包邮,这不前天收到货了。

没敢直接上机,昨晚插电试了一下,似乎没有直接翻车。

开箱图,包装还是用了心了,看到某吧、某ga的评论,减震棉都没有……

有点分量,线材齐全,主板、CPU、显卡、SATA:

成色是真不咋地,伊拉克成色,标签2I01开头,看来是2018年1月后的缩水产品:

型号GW-EPS1250DA(90+)

下单买的长城巨龙1000W,结果收货后发现店家发了了1250W的,是不是多赚了250W……

昨晚打DOTA到10点,想起来该上电试试了,没敢直接上机,先插电试试,插上电源线,
按电源的开关的时候我都侧着身子预防爆炸、跟放二踢脚似的……还好没炸

短接绿色线和任一黑地线启动电源,风扇声音并不是很大,比预想的小多了,
估计店家拆机时候已经告了油了。

空载实测:3.3V供电3.33V;5V供电5.08V;12V供电12.33V。

等周六换上这个电源,打两天DOTA2试试看。等自动收货了就拆开看看3.3V和5V小板到底换芯片没有。
想换电容不过还没买新的,先试试看吧,能稳住用两三个月再换吧。

主机配置:英特尔i7 8700,七彩虹GTX1080,芝奇DDR4 3200 8GB×2,三星pm981a 512GB固态,
金士顿240GB固态,西数机械硬盘蓝盘1TB,西数企业级机械硬盘4TB×2,USB小音箱,大马拉小车……

下周又要出差了,测电源都没时间,唉,烦……

网友A:
其实用不到这么大,没必要买太大的。

一般电源最佳负载区域在60%左右,此时效率最高。

加入测试自己电脑跑满在300甚至200多瓦,买个500W的就可以了。

你太大,金牌只能当银牌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不到这么大,没必要买太大的。

一般电源最佳负载区域在60%左右,此时效率最高。

任何情况下都要必须满足标准的啊   跟功率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不到这么大,没必要买太大的。

一般电源最佳负载区域在60%左右,此时效率最高。

说得对,500W够够的了。本来都没想着换电源,被那俩机械硬盘搞晕了……

网友:
楼主赚了二百五

网友:
不是4090,一般也就500w就够了

网友B:
1250W不是型号吧,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50W不是型号吧,多少钱入手的。

这成色估计200元以内。

网友:
大点放心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50W不是型号吧,多少钱入手的。

您猜错了,这个还真是1250W的电源!只是可能标注上有水分!

请看!

网友:
1250W?典型的大马拉小车啊。

网友:
一个电脑有这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不到这么大,没必要买太大的。

一般电源最佳负载区域在60%左右,此时效率最高。

铁牌都很可能,不知楼主的配置是什么?

网友:
可以带两台电脑了

网友:
你这算是上上次矿难的产物了吧,去年矿难的长城巨龙现在黄鱼上还都要200块呢,还有你这线材并不全,只能说刚刚够用,我上上次矿难时本地收的巨龙1250w电源,上门自取的,老板地下室摆了满满一货架,80一个随便挑,我直接拿了两个回来,线材都是插满的,带6根显卡8PIN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0W不是型号吧,多少钱入手的。

150大洋包邮,店家说是已经更换3.3V、5V小板的芯片为进口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猜错了,这个还真是1250W的电源!只是可能标注上有水分!

请看!

我是真有点怀疑的,工业用的开关电源,300w的尺寸都很大了,这个ATX咋就这么迷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大洋包邮,店家说是已经更换3.3V、5V小板的芯片为进口芯片

价格还是很美丽的,当年我的全汉都花了三四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色估计200元以内。

150大洋包邮,店家说是已经更换3.3V、5V小板的芯片为进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真有点怀疑的,工业用的开关电源,300w的尺寸都很大了,这个ATX咋就这么迷你了。 ...

二手的垃圾,打个对折也要600多W!只要5V、12V功率够、波纹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