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扫描模式下工作不正常,可能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3-05-31):
截图、视频全是1k方波,首先排除是信号原因,用专门信号发生器结果还是一样的。

视频分别是
视频1.    捕捉模式下,2.5ns/div调到50ms/div时基,都正常,然后50ms/div时基下捕捉暂停放大完全正常的。
视频2.    当大于50ms/div时,本机会进入扫描模式Scan mode,这个模式捕获的值就不正常了,精度差(不是取样率的问题,100ms只比50ms取样率低50%,这个1k方波还是应该很精确的),大量无意义的数据。自校准能通过,有高手知道大概哪里出问题了吗?

静止照片是放大的扫描模式,可以看到只有少数数据反应的是1ms一个周期方波,多数数据是莫名其妙的垃圾数据

网友:
可能是存储坏了,测量正常,一旦存储需要用到较大容量时,存储就丢数据,造成解读出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