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跟了我十几年的老惠普,运行如蜗牛,大拆看看硬件什么配置

楼主(2023-05-31):
现在不怎么用了,就打算拆了满足一一下自己好奇心,这种年头的机器,外壳老化的厉害,卡口碎了好多,拆了之后想起来里面存了好多孩子的照片,又着急组装回去了,组装完发现多了好几个螺丝.......

还好能正常开机,系统盘格式化之后重装了win7系统,速度竟然还可以,事实证明就是当年安装的垃圾软件太多了,再老的机器,软件清干净,都会好很多。

网友:
不要费那么大的劲,硬盘拆下来配个盒子就行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就能提升体验

网友A:
这个只能称为电子垃圾了

网友:
加内存,上固态
还能再战5年

网友:
加内存,上固态就能飞了

网友:
内存这价格不干到8g,固态这价格怎么也得500g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

网友:
好老的电脑啦。换固态加内存办公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运行快只要不是单核的CPU,增加内存和固态硬盘之后再使用感受上会有个提升

网友:
之前曾碰到过一个9700K卡得比看幻灯片稍好点的鸡鸡,清了一个多小时的垃圾软件与插件,之后速度杠杠的...

网友:
T6400太老了,打开淘宝都卡

网友:
我手边也有一个同时代的hp,散热口温度很高,系统是干净的

网友:
古董了,属于鸡肋了

网友B:
加80换上俩8G=16

网友:
确实有点老了,硬盘还能当个存储,其他没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80换上俩8G=16

这么老的机器上16G浪费,再说主板能不能支持还是个问题,8G应该是没问题的,再加个SSD就不错了。

网友:
不错,拆成这样装起来只多了两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称为电子垃圾了

能卖150了。能卖150了。能卖1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