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y薄膜键盘那点事

楼主(2023-05-31):
10多年前的一把联想一体机c305键盘型号是jme-7597p让我依耐到如今

途中坏过无数次,一直是手工补银漆改装断续使用,期间也换过双飞燕的kv300,华为的cd31,甚至机械键盘都不是很理想,最终还是反复维修jme-7597p继续使用。

拆解↓

断线

腐蚀

改C口

JME-7597P这款键盘有两种一种USB一种PS2
USB版本的型号是JME-7586H(带2口USBHUB)
折腾这么些年一直担忧着终会有一天我会干不动这键盘的,毕竟拆装键盘、银漆补线耗时不小导电接口还是特殊的FPC接口。

关键来了!!!
Cherry的STREAM这玩意一直有关注,只是价格让我只能看看,一直没下手,但又一直渴望可能是需要的手感,..........今天闲鱼淘到一把120元包顺丰。b站大神说白色的手感好,恰好又是白色果断拍吧!

到手正好发这篇图文帖子来上手。
现在体会很顺手和JME-7586H没什么差异都可以盲打。其他感觉就不说了没那么神奇的形容词,契合度95%吧。毕竟闲鱼卖家也不知道使用了多久,倒是白色键盘面没有什么脏污。
我这里湖南潮湿,自己又抽烟烟灰啥的很容易腐蚀键盘,等到STREAM停产再购置两把备用。

最后:
喜欢剪刀脚童鞋们直接入STREAM吧,少走弯路JME-7597P这种键盘是太难找了,闲鱼找到了也价格不菲150元到300元都有,同志们看着办吧!

网友:
受潮腐蚀了

网友A:
剪刀脚不买欧版的JME8002B 蓝牙吗?这个才最具性价比!

网友:
剪刀脚薄膜键盘按键稳,不像mx机械轴1.5x以上大键晃动,回弹迅速,键程也短反应快。喜欢老ThinkPad的键盘(旭丽美蓓亚精模代工),罗技的枕头按键也不错,新ThinkPad和vaio的巧克力键盘略逊一筹。如果寿命长一点就好了。我已经按烂了两个ThinkPad键盘太贵不想买了,只能外接机械黑轴勉强用用。mx机械轴键程太长,实际上手感不如。

网友:
十几年前买过一个叫"南极"(NAZER)的X架构键盘,使用手感跟本子的没啥区别,关键是才几十块,后来被人把汤洒上去挂了,再想买发现下架了...

网友:
找到了,才二十多块,可惜买不到了...

网友B:
键盘这东西有时候也是一个人一个手感~

网友:
我也有一把,这种键盘无声,几乎无回程。

网友C:
以前用硅胶键盘,时间长了按键就按不下去,光想急死人,后来换了好多都用不了多久,倒是笔记本上的小键盘用着挺爽的。。

网友:
不打游戏,键盘能用就行

网友D:
比较喜欢安静的键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硅胶键盘,时间长了按键就按不下去,光想急死人,后来换了好多都用不了多久,倒是笔记本上的小键盘用 ...

普通键盘主要是键程太长了不爽,从十几年前用过那种X架构的按键行程短的键盘就回不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普通键盘主要是键程太长了不爽,从十几年前用过那种X架构的按键行程短的键盘就回不去了... ...

南极就别想了,这个珠海厂在国内推不动自己品牌,键鼠退市,游戏手柄还行,出口多。
薄膜打字的寿命还可以,打游戏用力按的话触点的银漆磨损很快,真是一年两把以上,买键盘都要亏死。
机械轴大多又是键程很长,没有蜻蜓点水点到即止的按键手感,用力按到底还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极就别想了,这个珠海厂在国内推不动自己品牌,键鼠退市,游戏手柄还行,出口多。
薄膜打字的寿命还可 ...

不咋打游戏,我之前那台破本使用时间在3W小时左右,现在手里这台应该在2W小时左右,键盘都好好的...

估计是营销没做好,我记得同期有什么多彩/富勒/力胜等等那个时候做得都是相当不错,更别提二燕了...

网友G:
薄膜键盘也能玩出花,点个赞,可惜我现在薄膜都扔了,换三模金轴了,有线黑轴放备用机上了!公司的键盘也被我换成了绿轴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薄膜键盘也能玩出花,点个赞,可惜我现在薄膜都扔了,换三模金轴了,有线黑轴放备用机上了!公司的键盘也被 ...

居然丢了,你当废品我当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刀脚不买欧版的JME8002B 蓝牙吗?这个才最具性价比!

这个也用过右边区域的数字件和方向键太小气了,经常敲代码画PCB没有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这东西有时候也是一个人一个手感~

确实,可能有很多朋友用着JME-7597P偷笑着,就像前面朋友说的用上X架构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喜欢安静的键盘

小时候去电力局的机房里一台机器十几万的286 键盘就感觉按着好爽,后来知道又茶轴就不喜欢青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