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种5号/AA碱性电池的密封结构

楼主(2023-05-31):
想必坛子上的万用表用家里有很多苦电池漏液久矣。影响电池漏液主要两点,一个是成分一个是结构。成分不容易分析出来。底部密封结构可以拆开看看。拆几个不同品牌的5号碱性电池,我会慢慢补充不同的,也欢迎大家补充。
南孚

丰蓝

网友:
我只想要个碳棒做电解水实验。

网友:
要是有水刀,切剖面图可能更直观。哈哈哈

网友A:
我想知道用现在为什么基本都用钢壳,成本不高么?

网友B:
拆过白象,双环密封,没见漏

网友:
电池漏液把家电搞坏确实很烦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白象,双环密封,没见漏

有图片吗?

网友:
中间那个芯是什么材料?好像很耐腐蚀。

网友B:
有的有的,就这个:

楼主(2023-07-11):
引用 网友B:
有的有的,就这个:

天鹅虽然和白象是一个厂家但太少见了

网友C:
上海白象碱性漏夜王

日本带回的新音响给它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海白象碱性漏夜王

日本带回的新音响给它糟蹋了

遥控器?坏了很难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坏了很难配到

摇控器还是用日本带回的电池,10年也没事

是主机里的记忆电池(半年多就漏的一天世界),心痛的我直想拿刀去砍厂家

我的头像表1300买来,是国内买的原配也是国内名牌电池,3个多月就漏液,要不是大热天我肯定找三和去说(是三和上海办事处卖我的)
自己开壳清洗,电路板没事,弹簧也没事(发现的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控器还是用日本带回的电池,10年也没事

是主机里的记忆电池(半年多就漏的一天世界),心痛的我直想拿 ...

弱弱的问一句头像表是?
哦想明白了,头像图片,刚刚没转过来。
所以我想开这么个贴大家留言。因为漏液有偶然性,大家把没漏过的型号发上来,然后一票否决。大浪淘沙,最后的就是不易漏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头像表是?
哦想明白了,头像图片,刚刚没转过来。
所以我想开这么个贴大家留言。因为漏液有 ...

表子还是外牌碳性好
10年忘记取出也没事

国内那个倍亮就是碳性也会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子还是外牌碳性好
10年忘记取出也没事

我现在用日产万胜碱性和劲量锂铁比较多。
但像136+这种不适合锂铁高电压的连刚充满的磷酸铁锂都不行就用万胜。有时候也用cr14500,但这玩意儿比较贵有时候手里还不一定有多的。
图上这种还不错。几年来没漏过。我近几年尝试把用过没电的都短路放一段时间看看过放电漏不漏。duracell,劲量,双鹿,南孚,GP都漏过,有的还是没怎么用就漏了,我对这方面是外行但感觉漏液有可能是制造时密封的缺陷,所以我开这贴也是想集思广益看看不同的密封结构。

网友:
现在都是无巩的,环保了

网友:
漏液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电池材料,以前用水银(汞)时漏液很少,因为汞能和锌反应抑制漏液,现在为了环保无汞,要想不漏就得开发出新材料来代替;
二是密封防爆环。密封太好不能防爆,密封太差漏气的话,水汽和二氧化碳会进入电池内部和碱反应,漏液漏得一塌糊涂。所以要一种既能密封又能防爆的密封材料(结构),只有密封圈是不行的,会漏气,还得加胶水。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用现在为什么基本都用钢壳,成本不高么?

制造工艺不一样,碱性电池才用钢壳,碳性用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