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索尼电源AC-F21

楼主(2023-05-31):
这个是淘的索尼DVP-F21型号DVD带的原装电源,不是超声波焊接好拆卸就拆下来看看,少废话上图:

10.5V电源,14W功率。

电源线特写。

背面就两颗梅花螺丝。

开盖,没有任何卡扣,拆解很友好。

内部元件特写。

背面就几个芝麻。
整体做工看着还是不错的,用的都是知名厂商元器件。谢谢观赏!

网友A:
看插头110v,看内部规整,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用的料太好了

网友B:
现在的这种形状的电源,几乎全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啊,看着都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这种形状的电源,几乎全是超声波焊接的

成本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插头110v,看内部规整,谢谢分享。。。。。。。。

的确,不过接220V绝缘也不会有问题的,不超最大功率应该没事。

网友:
只有几个帖片零件。

网友:
从外到内看着都很漂亮

网友:
大公司的电源,做工真的是不错

网友:
全日系元件,做工顶呱呱的,14W的电源用120μ高压滤波电容,丧心病狂啊,内部空间还那么大,散热效果杠杠的

网友:
看做工还好

网友:
日系开关电源方案还真是怪怪的,一开始找不到PWM芯片,后来查了一下MOS管,原来不是纯萃的MOS管,而是集成了PWM芯片的MOS管。

网友:
做工很养眼啊!

网友:
不能不说一声“好”

网友:
珠海三美电机生产。波峰红胶工艺。

网友:
不用拆,外观看这就很舒服~~
两相插头为什么有眼?

网友:
电流小了点

网友:
这个电压太少见了。看那个共模电感真养眼。价格估计也会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