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拆解东芝颗粒16G U盘,坏块太多,预分析失败,请问如何量产才能成功?

楼主(2023-05-31):
见图,量产软件见附件 ,请问如何设置?量产才能成功?
量产软件贡献出来 点这里不需要M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ectySwukS5lw_Q5BCKFDlg

CBM209X_V7000(2016-12-02).rar

网友:
试下将ECC值调大

网友:
ECC 12已经不低了,缩容吧;先强制半容试试。
还不行就一直缩到能行为止。

网友:
苹果拆机硬盘+EEP,一般工具开不了的,抬走吧或者搬个安国主控板也行

网友A:
多大,居然是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居然是slc?

16G, 如何设置才能开卡成功?

网友:
试试新版的软件https://wwz.lanzoul.com/b04e1uy7g
密码:1145
或者先清空在量产

网友:
2.0的板子用3.0的接头,什么騒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