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用电没毛病,自从看见电线在我面前自己烧了起来,做事好马上切断,避免了灭顶之灾

楼主(2023-05-31):
凡事要小心,以前不信,自从见过用的好好的220v电源线在我面前自己烧了起来,刚我在我面前马上掐断,避免了灭顶之灾。

这次做个明线的小插座线,本以为是扁平线,结果是圆形的,
看着绝缘层不是很厚,是铜的,不放心用之前特意问一下再用。

用电线特意留意,线与线之间和纯铜线了,因此证明经验正确+15,金币-1。知识是自己懂才会用的

网友A:
这线用的挺多的吧,好多地拖电源都用这种线,是1.0*2还是0.7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用的挺多的吧,好多地拖电源都用这种线,是1.0*2还是0.75*2? ...

哈哈,这次你看走眼了,这是2*0.3。。你懂的签到红包怎么性价比高怎么来

楼主:
考虑到只带充电器和一个扩音的蓝牙音响,基本上没有功率只用在厨房给手机充电刷剧。这个办下来0.03元和0.01包邮,实测还需要再买一米。。。又可以屯了

网友B:
220v ac这种绝缘够了,只要不发烫不进水

网友:
用电安全始终要小心

网友:
买国标线 别买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 ac这种绝缘够了,只要不发烫不进水

嗯嗯,以前临时试过可以用,这次是布2.5米样子长度,上墙长期用,我把两头都堵上不进水汽用

网友C:
现在的好线不好买

网友:
电线和空气开关,尽可能不要撸羊毛,这玩意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好线不好买

舍得合理的价钱,一般不会买到次品。当然要注意品牌,有没有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舍得合理的价钱,一般不会买到次品。当然要注意品牌,有没有假货。

有时候高价也不一定买得到真的

网友:
哈哈。怕死又不想花钱买好的,只会买到低价垃圾。
这条线没看到有认证和耐压300V以上的印字。很有可能是山寨的线,耐压只有3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高价也不一定买得到真的

买不到真的是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但是便宜肯定买不到真的那是必然的

网友:
电缆护套材料有多种,也不知道哪种好

楼主:
这是烧了的线,反面教材

楼主:
这是新买的线,虽然细0.3毫米,是铜的,只是担心两个的间距比较小,这个新买的线没问题,

图二是对比

网友:
低压线还是最好不要用于高压

楼主:
2r-avvr,2x0.3  300/600v  线的标识,聊天为问过老板能否用,

楼主:
看米数已经卖出去965m了,应该可以用吧?要不中间加个开关每次要用再这节通电,用完再断开。有更粗的扁平线,只是觉得用1.5和2.5的比较浪费,就带个手机充电器一个小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