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上海亚明照明投光灯拆解

楼主(2023-05-31):
    公司销售出来的灯具上海亚明投光灯系列,产品经过了两年时间出现了损坏了,回收过来厂家也不要了。在仓库尘封了很久了,被我发现拿出来了。  今天把它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没有任何高科技的东西,就是一个灯板装在这个外壳上面,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我一开始以为灯珠坏了,仔细看一遍没发现黑点没有发现黑点啊,应该不是灯板坏了。 拆开看了一下原来就是里面的保险电阻两颗坏了,这玩意怎么会坏呢? 这个电路是不是也太简单了没有设置EMI 就连电容也没有啊? 应该会频闪吧。

2023/05/31

网友:
PCB上面C开头的都是电容,亚明这款电路做工还可以,比我之前看到的三星220v灯板还复杂点

网友:
保险烧了

货有多少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灯具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散热很不错。农村用来照明应该还可以。

网友:
这种很靠散热

网友:
这个驱动怎么是这样的?连个电容也没有,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可以。

网友:
低中高压3路线性驱动,功率因数比单路线性驱动高些,频闪肯定有。里面改成3个3w恒流驱动板,9片COB全光谱灯珠,3x3分组留很多余量,替代护眼灯小塑料灯头。万一烧1路,不易整组熄灭变黑看不见。

网友:
你这算不错的了

网友:
50W功率+强大的散热,光衰至少质保3W小时

网友:
修好了用途多,我买雷士36瓦飞碟灯好像都要四十多元。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这个做工算不错了

网友:
色温不错,功率会不会虚表

网友:
上海亚明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工业投射照明这块,除了飞利浦就是亚明了,亚明要是不好,国产就没好的了

网友:
弄些出来福利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