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画了个led驱动电路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23-05-31):
前段时间买了点汽车灯的led驱动板,由于是双面焊接元件,不利于散热,就做了个单面的,效果还不错。记得评价里有淘友的测试图,后来这些评价就找不到了。。印象中记得可以到9V2.7A。想来这个驱动买了不少,就做个两路的吧,加个风扇方便散热。

1117是12v降到5v再过4007加4.7欧的电阻给小风扇供电。之前没用过,看介绍可以到1A,1个小风扇110ma,灯板上再加一到两个,应该没问题

触摸驱动可以直接从稳压管里取电,已测试。有个问题是触摸调光到最小,灯就灭了。。这是没想到的。应该是这个的问题,因为同一时间还做了个QX9920的板,两个板一块测试的,记不清哪个了。

这个电路板上的原件没查到信息,那个bos310的二极管按肖特基的名字理解应该是3A100V吧

电路板是4层1mm的板

电路板图只会摆好元件直接连线,电路设计思路没有。上次发现一块ttp223+lm7135的灯板放在对讲机旁边,会一闪一闪的。。。!

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
之前做的板

楼主:
再来一张图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直接做成铝基板,再贴一块大散热片

网友:
4层板啊

网友B:
一眼看到假固态...

-----------------------------------

楼主:
也不复杂!几个电路板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直接做成铝基板,再贴一块大散热片

做铝基板主要是不好焊,我又没有锡浆,电路板布线还要麻烦!

楼主:
4层板散热好,中间两层全是地,结果就是有些元件的地脚不好焊。现在jlc4层板给6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眼看到假固态...



这个就不清楚了,一块电路板不到1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一块电路板不到1元

所谓"一笑遮百丑",这价格就是...

网友:
一看飞线就感觉比较麻烦,但为了方便也只能这样飞。

楼主:
之前做的一些

网友:
该设计是不是太复杂了点

网友(2024-04-06):
1.有单片触摸调光IC,你这个触摸和驱动分开做,增本降效
2.要用风扇散热的话,直接用12V的就可以,你这个用12V降压到5V来用纯粹多此一举,又是增本降效行为
3.除非是非常狭小的空间,不然还是建议使用被动散热耐久性好点,风扇还会有噪音,时间长了缺油会卡死。
4.最重要一点!!!我瞎说的,不要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