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谈谈风扇电机改滚珠轴承

楼主(2023-05-31):
夏天又到了,风扇也开始上岗值班了。今年我家三台风扇都换成滚珠轴承。另外两台则换成直流电机。

以前的风扇用的都是含油轴套,正常维护是应该是冬天收起风扇前或夏天使用清洗扇叶,然后拆了轴套清洗内壁和主轴,再给轴套加油。不然来年使用的时候电机很可能会因为润滑油枯竭而启动困难。维护轴套电机其实挺麻烦。而滚珠轴承电机相对来说就方便多了,洗扇叶的时候顺手滴两滴机油进轴承就行了。

电机轴套改滚珠轴承,重点在于上下两片轴承要水平平行,圆心要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装上转子之后才不会扫膛。

我看网友的改装,基本上都是轴承内装。我自己试了几次,感觉如果机壳不配套的话,是很难调试好,明明手转的时候很轻松,一加电就扫膛停转。所以最后我选择轴承外装,装在机壳外壁,这样调教会方便些。

润滑油干结是电机启动苦难的主要原因。图中可见轴套内壁有一层干结的油膜。

内装轴承试过下面这三种装法,效果都不好

所以最后我选择轴承外装
首先,把外壳凸起部分打磨掉

这样轴承就可以平放

然后用转子定位,用手固定上下两个轴承,慢慢调整位置,直到转子转动时候没有任何摩擦的声音

这时候用热熔胶进行暂时固定,定位

通电测试没问题后去掉部分热熔胶,用铸工胶固定。第二天待铸工胶干透后再固定另一半

总结,轴套改滚珠轴承相当麻烦。不建议改装。实在舍不得里面铜线圈,可以买这种滚珠轴承的外壳来改装。或者直接买滚珠轴承电机,价格也不贵。

个人建议风扇改造还是用直流无刷电机,无极调速更方便。

网友:
那么是哪一种安装方法呢

网友:
轴承外装,是什么方法?期待!

网友A:
  这个钱  换个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钱  换个电机   ……

改来玩的,两个轴承就是就2块钱个人建议还是换直流电机,调速方便。交流电机的档位还是太少

网友:
有车,换机油的壶底,加一次可以用好些年。

网友:
这个倒是一种好方法,解决了调整中心难的问题,那种内装的方法很难调整中心。

网友:
有能力的还是改了好,没有能力改就换新。

网友:
改起来有些费劲

网友:
换个新的不香?

网友B:
轴承外装的话会不会影响风扇外壳安装

网友:
直接换轴承电机

网友:
换滚珠轴承固然好,可工程量太大。轴套有油末,清洗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滚珠轴承用的是固态的润滑油,用好点的油5年内不用管的,有用10几年都好好的,当然轴承是好轴承,不是山寨的假冒轴承

网友:
原来的含油轴承养护好了寿命还是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外装的话会不会影响风扇外壳安装

看机型,我改的这两套没有什么影响,空间足够

网友:
好用就是好方法加分加分,给朋友加分哟

网友:
改的工程还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