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土豪金CH341A加两个电容1117保稳定 再用AsProgrammer编程驱动软件

楼主(2023-05-31):
我仔细看了电路,USB5V输入端没有接任何电容,哎,就是为了省成本,我接个10uF的,

1117中间脚是输出,原来接了个稍微大的电容,也许并不大,也许是0.1uF的,

我再接个0.1uF的滤波

这个编程软件比原来的好用。

网友:
你那小板设计不合理,我记得我那个针脚在中间,SPI8和16的焊盘在两边,这样可以直接拿夹子夹住Flash和小板再放到座子里去,焊上焊上太麻烦而且影响焊盘使用寿命...

网友:
这么小也能焊接。
这么小就不要去加电容了嘛,反正我那个一样的土豪金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我也有个,可以改造

网友A:
我的341用这个软件读取1G的spi nano,校验通不过,读了6个文件,没一个一样的。

网友:
我以前买了这个土豪金,有个芯片怎么也不能识别吗,问客服,他也不知道,最后退款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41用这个软件读取1G的spi nano,校验通不过,读了6个文件,没一个一样的。 ...

最高是16M,洗个澡,吃个饭,还没有操作完成

网友:
烧录大容量的加电容会有改善!

网友:
5v电容加背面,那里有的是空间

网友:
同样的341一直在读写主板Bios,好像挺正常的……

网友:
用这个刷过K2P

楼主:
C1,C2是1117的输入,输出电容,看容量特别小。完全是省成本

网友:
我是买这个救活了微星主板

网友:
红包薅了一个,一直吃灰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341用这个软件读取1G的spi nano,校验通不过,读了6个文件,没一个一样的。 ...

1G的SPI闪存,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G的SPI闪存,什么型号的?

应该是1Gb也就是128MB的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Gb也就是128MB的闪存

是的,我怕发128让误认为是16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的SPI闪存,什么型号的?

就拍了一个照片,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型号。

网友:
如果是1.8V的spi芯片,能用来改了刷吗?用1117-1.8的?

网友:
会头试试,我也有,是不是稳定性强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