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西普莱a423 usb3.0 2.1a 10口集线器

楼主(2023-05-31):
我怎么感觉做工一般呀

楼主:
有人知道最下面的开关是干啥的吗

网友:
就这也一般

网友:
这个算可以了,好吧。看来楼主的要求很高啊。

网友:
这么多接口是需要接多少设备啊。

网友:
能用就行啦

网友A:
10口才2.1A。。有点小啊,要是插的多了,岂不供电不足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最下面的开关是干啥的吗

英文是左:充电,右:数据。
可能是切换USB口为充电模式或数据传输模式。
这个看起来还行了,不过要对照价格才知道值不值。你看看最近坛里拆的是什么垃圾玩意。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不一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口才2.1A。。有点小啊,要是插的多了,岂不供电不足

万一是每个口2.1A呢

网友:
有这么热嘛,都用上风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一是每个口2.1A呢

原装配套的是120W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配套的是120W电源。

那还真是一个口2.1安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我感觉还好

网友:
做工看着不 错,比牛屎2.0的HUB强太 多了

网友:
用料比电子市场卖的好不少,可惜没TypeC接口pd快充识别,检测到功率不够,先触发12v,再不行尝试触发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