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洛贝阿迪锅,在线求助线路板低压出不来

楼主(2023-05-31):
多年洛贝阿迪锅没舍得扔,插电按键没反应,拆出来低压没反应,求大神们指点如何维修更换元器件,
变压器量不出来电阻

网友:
一个电饭煲,说得这么高大上。表示不敢发表意见,怕被说见识少!

网友:
描述太笼统,该细致一点。低压无输出,那问题肯定在低压供电部分了,什么变压器无电阻,是变压器断路阻值无限大,还是变压器短路阻值为零,是变压器初极还是次极。变压器一般是不容易坏的,当然不绝对。决定了变压器的好坏,才好进行后续工作

网友:
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阻值多少?变压器初级接220伏市电,那个最大的电容输出多少伏电压?

网友:
拆线包看看热保断了没有,断了就短接上,要不找个12伏1A开关电源替换

网友:
变压器量不出来电阻,应该是变压器坏了

楼主:
接控制插头座松了,虚焊,换了个热保险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