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对比两款钻夹头的夹持面

楼主(2023-05-31):
今天又买了一个棘轮钻夹头,这个倒没有上次那种问题,看起来不是一个厂出来的,重量不一样,上一个177g,这个刚买的205g,而且夹持面还很特别,大家觉得哪种夹持面比较好啊

楼主:
上边是刚买的,下边是原来的

楼主:
坛里就没有研究锂电钻的师傅吗

网友A:
夹得住就行了,纠结啥。一般般的夹头卡爪都硬,钻头都被夹出痕迹

网友:
我更喜欢 ER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两种夹头,只要锁稳了效果都一样。如果是精细打孔,更要关注的是同心度。

网友B:
进口 的是要好不少!但是我需求不大一般用棘轮的威达

网友C:
你看我这个,不知道是磨损了,还是生产出来就这样,夹不了小钻头

网友:
微距拍得这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我这个,不知道是磨损了,还是生产出来就这样,夹不了小钻头

你这个质量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 的是要好不少!但是我需求不大一般用棘轮的威达

200克的钻夹头重量锂电钻的驱动轴承能承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得住就行了,纠结啥。一般般的夹头卡爪都硬,钻头都被夹出痕迹

200g的夹头重量锂电钻驱动轴承能承受住吗

网友D:
这种细节只有摸摸党能研究出结果,问师傅没有用,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0g的夹头重量锂电钻驱动轴承能承受住吗

锂电钻驱动轴承是啥玩意儿没见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细节只有摸摸党能研究出结果,问师傅没有用,他们也不知道

摸摸党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钻驱动轴承是啥玩意儿没见过啊

就是安钻夹头的那个轴

网友F:
我选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选第一个

你说的第一个是177g的还是204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