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优利德UTD2102CEX和鼎阳SDS1202X-C

楼主(2023-05-31):
新手小白,研究了几天,想买个入门记得学习用,优利德UTD2102CEX和鼎阳SDS1202X-C 目前考虑这两款国产的,帮忙推荐下

鼎阳SDS1202X-C  200M  1G  储存深度14Mpts    1750元
优利德UTD2102CEX  100M 1G 储存深度64kpts  1860元
听说鼎阳示波器也算是老牌子了,鼎阳SDS1202X-C各个参数都比优利德UTD2102CEX高,而且还便宜点。

网友A:
新手也可以买个二手玩玩,先练手

网友:
买鼎阳吧,我也买了优利德2102cex,配置低,价格贵,当初冲牌子去的,后来发现别家配置高还便宜,鼎阳也是老牌子了,

网友:
优利德根本没这实力,示波器估计是找别的厂家合作的,老老实实鼎阳吧!

网友B:
这两款都不选,买新出的 Rigol DHO800 系列,无论在性能或功能上都比这两款强得多。

国产示波器,基本就是看普源和鼎阳。

网友:
京东鼎阳的价格比天猫还便宜点

网友:
普源或者鼎阳吧, 手头的优利德示波器就是个玩具. 存储深度很关键.刷新率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款都不选,买新出的 Rigol DHO800 系列,无论在性能或功能上都比这两款强得多。

国产示波器,基本就是 ...

嗯嗯,新出的dho系列看起来不错……

网友:
618,买示波器

鼎阳啊,优利德是做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也可以买个二手玩玩,先练手

二手算了,水太深,我怕淹死

楼主:
是的,谢谢各位,618,就鼎阳了。

网友:
毫不犹豫选择鼎阳、普源!!!!!!

优利德的波波是由鼎阳走出的几技术员组成 的小公司做的,性能一言难尽。

硬件不上上下,东拼丁凑,每个批次不一样;
很多指标是靠算法上去的,硬件跟不上,不匹配。

网友:
鼎阳真的那个价格买到吗?我怎么看见闲鱼上面二手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明显鼎阳,14Mpts这个储存深度优势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款都不选,买新出的 Rigol DHO800 系列,无论在性能或功能上都比这两款强得多。

国产示波器,基本就是 ...

12bit……这是真的用上国产芯片了吗?这价格太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bit……这是真的用上国产芯片了吗?这价格太猛了

就如之前所说,国产示波器,基本就是看普源和鼎阳。

普源有自己的 8bit 和 12bit 芯片组,而鼎阳的背后就有力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如之前所说,国产示波器,基本就是看普源和鼎阳。

普源有自己的 8bit 和 12bit 芯片组,而鼎阳的背后 ...

那优利德也不是不能做过来的。鼎阳当初不就是安泰信拆了普元逆向+挖人搞得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优利德也不是不能做过来的。鼎阳当初不就是安泰信拆了普元逆向+挖人搞得么。 ...

看重点:鼎阳的背后就有力科。

网友:
鼎阳才是示波器老大,没得说,肯定选鼎阳,公司给我配有鼎阳两台表,感觉比优利好太多了,两个就不是一个档次,鼎阳要比优利德耐操

网友:
国产出货最多的是普源,其次是鼎阳吧

这两家新出的12bit高精度示波器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重点:鼎阳的背后就有力科。

鼎阳同力科代工过我知道,我手上的ads1102cal就是鼎阳sds1102cal,aka力科waveace1012我是知道的,但关系有那么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