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简单拆个希捷Backup Plus SRD00F1移动盘,不知芯片是否支持trim?

楼主(2023-05-31):
HDD改了SSD,原的HDD早不复存在了。当时购入价好像490多。换SSD后也基本没怎么用。

现在要利用起来用trim指令,对于这个主控IC未能找到相关是否支持trim指令的资料。

外壳,铝的。

底面底壳塑料

内部。没有橡胶对盘体防震

日期13年。当时算是非常海量的

接口micro3.0?

主控芯片为INIC-3619PN。请求相关懂行的坛友有资料的话告知一声是否支持固态盘的trim指令。感谢

这边储存器,存pid和设备名称那些吧

背面我贴了个导热块。导热到金属外壳的SSD上

拿掉就是一个tvs而已。

网友:
弄个测试参数就更好了

网友:
磁盘软件不都可以看是否有trim?

网友:
这种microusb3.0接口很容易撕裂,返修巨量。

网友:
设备不少啊

网友:
这种接口的数据线不是很常见

网友:
查看是否支持trim,最保险的方法是在deskgenius里执行一次trim优化,如果能执行就是支持trim。
视频贴在这里
【jms576硬盘盒是否支持trim,结果竟然是!?-哔哩哔哩】 https://b23.tv/mRmxXyR

网友:
不是一体的还不错

网友:
同款机械移动硬盘,买了好多年了,用的很少